请教YT 35X的问题!

楼主(2009-08-26):
刚买的450 SPORT套装,正常飞航线1-2分钟后,空中把油门推到最大。只有小动力输出,怀疑是过热保护。
后用测温枪测得电调温度41°,
电机
50°,
电池
50°。电池电压3.91V
是在是搞不懂什么原因,飞了几次都是这样.

网友A:
俺的也是这样问题,不过电机我的没这么高温度,我的也是亚拓的动力系统!求高手帮忙解答!我怀疑是不是过热保护了,要不就是鸵机打死短路电调输出电压降低了!

楼主:
我的是出现动力降低后,悬停状态失速.温度才41°,绝对不是过热保护!

楼主:
垃圾电调,今天又去飞,还是同样的问题。3D全油门只能勉强航线。。

网友B:
我的YT450从来都很正常,上星期也出现LZ的情况。很是费解。后来换下430L电机,没换35X,机机就正常飞。换下的430电机装上60#机也正常啊。

网友C:
哦?有这情况?

网友D:
我没遇到过我的配置是 35X 450M 电池 3E 格式 GL 都有 这套配置用了5个循环,没有出现异常
以前用的 XXD 2218 XXD50A 感觉很费电 但是比较暴力

网友E:
貌似电调电机搭配不融洽。

楼主:
原帖由
铜河
于 2009-9-4 16:35 发表
貌似电调电机搭配不融洽。 [/quote
SPORT套装机哦!!搭配不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