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262HB 陀螺仪感度如何调整阿

楼主(2009-08-26):
KDS800 刚换的尾
舵机
262hb,装上后现在
陀螺仪
感度是40,但起飞,尾翼会左右抖,这样陀螺仪感度是调大还是调小,以什么做参考,每次调大或调小多少,(单位)
262HB,锁尾不错,菜鸟可以使用,价格也便宜,比上401+9257划算,菜鸟直接上好设备,等没变成老鸟,陀螺都摔散架了

网友A:
你的是什控?我的是KDS2.4G6X感度是70

网友B:
我也是刚换的262,KDS2。4G的控,感度在40的时候还是会自转,速度不快,不知道啥情况?

楼主:
LS自传是中立没有调好,我的是抖,好像就是说的追尾
我的也是KDS2.4G的控,算了,我自己摸索吧
我降低到30 好像不抖了,我在加到70从新试验吧

网友B:
昨天跟2个老手出去飞了一次,那个KDS2.4G控有个最大缺点,就是大白天更本就看不见那个显示屏,看着追尾就是没办法调感度,痛苦啊!
开始还是会慢慢的转,后来调了尾舵机位置,就是LS说的中立点,果然解决问题.后来飞的还挺稳,不过被我一不小心把皮带飞断了,只好回来买配件,现在等配件,后天修飞机,再飞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呵呵
新人就是这样,要么在修飞机,要么就是在等配件.可怜

楼主:
皮带你也能飞断,利害
我把皮带扫齿已经很厉害了,看来你比我还厉害
不想等配件,就买上一大堆配件放着,再炸就不用等了
要不然等你炸了再买,只快递费慢慢也够买个JJ啦

网友B:
偶的感度现在设置在60,锁尾还不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