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耻下问!!!

楼主(2009-08-26):
请教各位高手:
小弟入魔1年左右,始终没有明白一个问题,1、就是锂
电池
的电压是在输出口测量,还是在充电口测量,如果在充电口量的话,是测量哪根线?(3S电池有4根线呀?);2、锂电池用到多少V时就要充电,而不至于过放。3、我用的是简易的平衡充(45元淘的)每次充2S 7.4V 1300的电池用40分钟左右,而充3S 11.1V 1500的才用3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正常吗?4、简易的平衡充可以同时给3S和2S的电池充电吗? 问题很多真的很惭愧!!!!!!

网友A:
UN-A6 新款
刚买的UN-A6 黑色新款 打开看了和以前的不太一样,少了很多电容... UN-说是高频脉冲式充电的,用过的朋友都说说 效果好不? 这样的充电方式对电池怎么样?

网友B:
本人新人, 试回答
问题1: 不带负载测量时, 输入/输出口测量值是一样的, 但xS(串联)的测到的是电池组总电压;
问题2: 如今锂电池有三种: 锂离子电池, 锂聚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充满3.6V), 通常大电流工作时,前2者电压放致3.3V就及时充电, 后者3V
问题3: 可能不同电池的实际容量有区别
问题4: ...

网友C:
1、输出口、充电口都可以测量,充电口测距离最远的两根线电压。
2、一般来说单节3.7V。
3、不正常。或充电器,或那2S、3S电池不正常。
4、不可以。
======================================================
另外,劝楼主一句,你还是暂时别玩模型了,先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吧,二十一世纪生存靠知识,不靠模型。至少先把什么叫“不耻下问”搞明白。

网友D:
列兵。。应该叫虚心请教。。中文不及格。

网友E:
不耻下问,呵呵。或者人家确实是高手那。

网友F:
现在高手太牛了, 都来下问了

网友G:
你个高手都答不出来的问题来“下问”我们? 我们当然也答不出。。。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高手解答了我的问题!谢谢!!!!!,第二,因为今天工作比较多,就把发帖子的任务交给了弟弟,今年上5年级,语文学的不太好,有得罪各位的地方请多多原谅,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