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船在跑时是偏的??

楼主(2009-08-26):
我自己用KT做的船,在低速运动时船能保持平衡,但船速一但过快船就偏了,是不是跟船底有关哦,因为我船底有点面积是平的,不是V型的

网友A:
楼主你别老是发这两张图啊~把底部特写和细节都拍上来啊~

网友:
  舵在右边吗?是向右偏吗?如果是,XX已在问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别老是发这两张图啊~把底部特写和细节都拍上来啊~

不好意思,主要是没照,今天中午补上,帮忙分析下,为什么向右偏

网友:
舵在右边所以向右偏

瞎猜的

网友:
螺旋桨太牛X了

网友:
船速很快的船比如你的

你的船往右偏的原因是因为轴线与船尾是垂直的
逆时针转动的桨轴线应该向右偏离一些(从上往下看)
船慢这点原因就可以忽略不计
具体偏离多少就要看自己调试了

网友B:
以我所看!

LZ把軸角装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把軸角装偏了

必须偏才能在高速时跑直线

网友:
轴太直了

网友:
That's so fun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