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翻过来后,再想翻正就不行了,何解阿。。。

楼主(2009-08-26):
翻了几次都这样,拉舵翻成倒飞很容易,也没掉什么高度,但推舵再翻正,却翻不过来 推倒底,尾巴甩,就是不翻。。。。。。。害我每次都炸,搞出心理阴影了,016的配件又贵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
舵机
有问题,静态下看起来正常。

网友:
估计舵机力量不够
开了3D模式舵机力量比普通模式需要要大的多

网友A:
016你都翻?强人啊~

网友B:
016的尾巴有严重**,某边的行程奇短,需加以改进才能在螺距剧变的情况下不出现严重的甩尾现像。具体的改进方法请用“016”作关键字搜索旧贴~

网友B:
晕,缺*陷也成了被屏蔽的关键词........

网友C:
016也翻。。。楼主不错
我觉得,016适合那些对倒飞各个姿态非常熟悉了,才可以随便翻了,管它甩不甩尾,反正甩尾了,姿态照样熟悉,依然不得炸

网友D:
是不是016倒飞的螺距不够?
好像一般450是-10---+10,
016是-6---+6,
设置没问题吗?
还有一个就是舵机的虚位问题,
正飞的时候有时候突然往下掉螺距,
是不是倒飞的时候也突然往上掉螺距?
450拉舵正翻好像要比推舵翻回去要容易一些

网友D:
动力不行??

网友E:
是不是倒飞舵臂行程控制不够啊?

网友F:
那你还是用拉杆翻回来试试
拉杆量不要太大,否则动力下降造成甩尾

楼主:
哇,这么多热心Xd回帖阿,谢谢各位。
这几天忙,没飞了。周末换三个舵机再去试,回来再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