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PRO?

楼主(2009-08-26):
今天突然发现小齿盘和大齿盘不平行!大齿盘是平行转动的而小齿盘不平!
拆下未发现主轴变形!!

请教大大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也是 ,不是不平行,是尾传动齿轮变形了
我的办法就是------用手来掰. 掰好了就用,掰不好----换新的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A:
锁定螺丝要上螺丝胶,但不能拧得太紧,否则小齿盘会变形,导致小齿盘与大齿盘不平行。

网友:
这个估计又是YT设计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 掰好了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定螺丝要上螺丝胶,但不能拧得太紧,否则小齿盘会变形,导致小齿盘与大齿盘不平行。

检查尾前转动齿没有发现变形,是锁定螺丝造成的小齿盘不平行!按6楼的方法锁定螺丝不要锁的太紧,能缓解此情况,但是依然不是很平行!!!
不知道其它人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YT大小齿不平,这个是通病了呀!

网友:
铸造齿轮吗,差不多得了吧,要想完美,用CNC Delrin大小齿,MH有升级件的,不过450这个级别一般用不到这个精度啦。

YT 大小齿不平行是个传统拉

以前450XL时代的大齿还有不圆的情况呢, 现在大齿强壮了倒是圆了呵呵

网友:
在正常組裝要領下原廠齒盤不應該發生明顯且不可接受變形問題
齒盤變形 主因是固定螺絲過度鎖緊
PRO SPORT新版說明書有說明關於齒盤固定螺絲鎖緊不能用力過度的提醒,鎖力過大容易導致小齒盤變形,嚴重的也會影響大齒盤平行度

网友:
我们这里老手教过我,用2个手指拧这个螺丝,拧不动就OK.

网友:
我是换了那个NUT了,换成自锁的那种,没有用力上紧
放在玻璃砖上转动就能发现不平.
使用那个传统方式

呵呵

网友:
螺丝松一点就基本上平了。我的也是PRO

网友:
LS 说的是,螺丝松点就OK,我一开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换了自锁的螺母,这样就安全一些

楼主:
估计是我的锁的太紧变形了!!
反正现在松开了它还是不平!

网友:
那就买个新的换上去吧

楼主:
NND,今天才发现,锁定螺杆都弯了!!!

俺又没有炸过机,什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