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四爪卡盘能有更高的定心精度?

楼主(2009-08-26):
看老外的一个贴,加工ER杆的时候,用的是四爪卡盘,是不是四爪的比三爪的精度更高些? 用四爪配合千分表,能否将精度调整到1丝以内?

看看老外的图片(顺序可能不对,将就看吧):

老外用ER夹做的主轴夹头。

网友:
3抓垫纸片调整也行啊,一样的。

网友:
图中看到的是单动四爪。

自定心四爪和三爪只是适应面不同,其他差不多。

网友:
单动四爪是可以调到你需要的精度。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不知是否真的

网友:
自定心四爪和三爪出入不大.关键在卡盘的精度.

网友:
视频中说 4 比3 的精度要高 因为4的可以在百分表的配合下 调到很小的跳动

网友:
打一次表,调一下,也比较费时。

网友A:
4爪单动可以,只要你每次都有这个心情和功夫去调就可以了!

网友:
四爪单动卡盘每次装配要打中心,非常折滕的一回事

网友:
4抓自定心 理论上精度更低 但是用处比较大  实际上夹持精度不是重点
  卡盘转起来心自然就有了/一刀仙才是关键    4抓单动打表装夹就看个人的造化了/

楼主:
好,综合上面所有坛友的讲的,明白了。

卡盘夹紧后还有精度一说吗? 根据上面的说法,感觉应该是主轴的跳动要小才好,不知道对否。
主轴如果逛量很小,那么卡盘即使没有精度,夹紧后还会有问题吗? 一刀下来的,应该还是同心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综合上面所有坛友的讲的,明白了。

卡盘夹紧后还有精度一说吗? 根据上面的说法,感觉应该是主轴的跳动要小才好,不知道对否。
主轴如果逛量很小,那么卡盘即使没有精度,夹紧后还会有问题吗? ...
一刀下来没问题,但要是拆下再夹上去就找不到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刀下来没问题,但要是拆下再夹上去就找不到北了.

对对对,卡盘精度不高,只能做一次装夹的零件,不能修零件。

网友:
事实上4爪的用途比3爪的更多,
夹持力更大,适合力量型的车,精度也是比3爪的高.
3爪能上的4爪不能爪的零件我还没见过
PS 4抓的安装注重的是平面而不是同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对,卡盘精度不高,只能做一次装夹的零件,不能修零件。

维修零件也要看具体零件,基准不同吧,不是说随便夹的哦

网友:
主要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精度就是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你每次都有这个心情和功夫去调就可以了!

我也喜欢用4爪单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