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说说,你心目中的简易平衡充应该是怎样的?

楼主(2009-08-26):
我认为,第一就是精度,真正的平衡充。

第二就是要被市场所接收,市场怎么接收呢?模友的意见就很重要了。

网友A:
E-SKY 现成的 小功率的 用 EK2-0851 就不错了。。。平衡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KY 现成的 小功率的 用 EK2-0851 就不错了。。。平衡比较好。。。

0851充电不觉得慢吗?

网友B:
不用太准,截止电压别超4.2但可以低一些(略低于4.2的终结电压能有效延长电池寿命),电流要大。另外就是如果只能同时充一个,则必须在电源上容易挂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太准,截止电压别超4.2但可以低一些(略低于4.2的终结电压能有效延长电池寿命),电流要大。另外就是如果只能同时充一个,则必须在电源上容易挂接。

电流多大合适。在下想弄一个咱老百姓真正的平衡充。

网友:
我2个花牌301,2个E-SKY0281平衡冲,都是冲完电单个电芯是4。26V--4。27V,不知是过冲不,对电池影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