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手学飞从微风还是从飞翼练起?

楼主(2009-08-26):
请教各位:
新手学飞从微风还是从飞翼练起?
个人总结了新手使用微风或飞翼的优缺点,请大家指正和补充,并给出结论:
1、从上手度及学习飞行知识上讲,微风占优势。因为微风练习机具备传统固定翼飞机的外型,有升降舵、副翼,能够通过模型很好理解飞机飞行及操控原理,而且微风多采用大浆低KV值
电机
,飞行速度不快,电机噪音较小,对新手的压力也小。反观飞翼舵面必须使用混控操作,电机多是高KV值,不利用于新手理解飞行原理,飞行时噪声也较大。
2、抗摔性上讲,飞翼占优。因为飞翼结构简单,一般是整体成型,螺旋浆后置。炸机后损伤较小。微风由于结构相对复杂,电机前置,如炸机,轻则断浆,重则伤身。

网友A:
请问楼主:你是问还是教?

楼主:
是问!
请大家指正和补充,并给出结论!!!

网友B:
就手丢飞翼 就 没几个新同学能丢合格

网友A:
如果你真是新手的话 你想多了 现在这些你都不用考虑 弄个飘飘机练吧 模型要一步一步来 等你从飘飘晋级到上单翼 接着往下还有中单、特技、飞翼、纸飞机等等 这些都熟悉了以后 你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网友C:
反对新手上三通飘飘,还是四通对初学者好。

网友D:
飞翼。!!。。这个绝对不适合新手~~

网友E:
飞翼对新手难了一点.

网友F:
飞翼的最大优势是结构简单,很难炸坏。其实新手如果在模拟器上练到涡喷涵道都能熟练起降,直接上个飞翼是很轻松的事情。

网友G:
最不建议上大滑翔机

网友:
飞翼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作到手投能平稳滑翔10米左右就可以试飞了,调整好之后只要注意舵量不要太大,多摔几次就能控制,我是飘飘和飞翼一起上的,飘飘反映比较慢,飞翼灵活.新手做飞翼一定要注意载荷要小,载荷大了速度快反映不过来.

网友H:
翼龙 我的翼龙被我把主翼炸成两半了 回家用硬塑料管插进去,两头一接 透明胶粘牢 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D:
能做到:
“ 手投能平稳滑翔10米左右就可以试飞了, "
特别是:
“ 调整好之后只要注意舵量不要太大 ",
这已经算是过了新手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