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给点意见吗

楼主(2009-08-26):
这个遥控好吗   天地飞 FT06-C版6通遥控器   可当模拟器  不只好不好用   还有他的接收器要配什么设备

本人新手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感觉还是买6EX吧

网友:
我有t06c和6ex,t06c性价比较高,但是调教很麻烦。6ex比较方便。你自己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买6EX吧

6EX要几钱啊  1000+啊  我是平民

网友:
700多点吧

网友:
如果有心玩RC而且专注下去的话,建议你别浪费了¥300大元。 T6A T6C 玩玩F3P、KT 航线或吊吊机就OK ,其他我就不说了!唉!

网友:
6ex吧,不然你用不了多久又要换控了,一个700多一点点

网友B:
6EX也是垃圾来的,我用过。建议买6C吧,如果想一次到位的遥控器投资建议买个SANWA RD8000的简版。绝对性价比高。

网友:
1500,直接买天9,哈哈,没用过天9,哎只用过天6C,一开始是飞450的,后来转固定翼了,天6C飞固定翼不太适合,没有V尾,3角翼,副襟翼混控,现在有点想买天9。但是天9有两个版本,2。4G的,一个接受机。  72M的,两个接受机,在犹豫选择哪个好点,哎,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
我刚刚买了T8,功能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EX也是垃圾来的,我用过。建议买6C吧,如果想一次到位的遥控器投资建议买个SANWA RD8000的简版。绝对性价比高。

你们太厉害了  我到说我是平民啊   2000+我那去找啊  我还在读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太厉害了  我到说我是平民啊   2000+我那去找啊  我还在读书的
SANWA RD8000的简版 全新的才1050一套啊。什么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