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gy401+9257陀螺温漂问题

楼主(2009-08-26):
今天为了给电池放电,我就把飞机低速旋转,当然没有飞起来,就听声音,越来越低沉
发现尾推慢慢往左(尾巴对着自己)
通过锁尾/非锁尾开关将尾推置中后,发现慢慢的又左移了
不知道大家的gy401+9257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难道这就是传说的温漂?
如果你还没有发现,那就赶快试一下吧
重找中立点已解决问题

网友A:
地面效应,飞离地面飘才是真的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效应,飞离地面飘才是真的飘

地面效应还能引起这个?
我不是说尾巴往做偏,是尾推往左偏哦(尾巴对着自己)

网友:
高级货会温飘

网友:
我的不会

网友:
都还没飞起来怎么能确定有没有温飘,在地上时尾巴是会甩的,飞起来不飘就行

楼主:
ls似乎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B:
你需要关心的是飞机在悬停过程中会不会飘就行了!你所说的低速旋转,此时尾桨的推力可能还没能达到能抵消主桨的反力矩!

网友:
你常試更換主桨,我都試過這問题,更換主桨後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关心的是飞机在悬停过程中会不会飘就行了!你所说的低速旋转,此时尾桨的推力可能还没能达到能抵消主桨的反力矩!

哪怕就是大桨不转,一会尾推就开始右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怕就是大桨不转,一会尾推就开始右移了

情况出现时,飞机是完全静止的吗?可能是别的问题,温飘的表现不是这样的,且现在的气温也不容易出现温飘。

楼主:
重设中立点解决问题呵
忘了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设中立点解决问题呵
忘了回了

请问如何设置中立点,谢谢?

网友:
对一部分回贴的人狂汗中!都在说什么跟什么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楼主问的是:不动尾舵机,但尾舵机会自己跑到另一边!前面几位答非所问!
地面效应不会对尾巴产生很明显的影响!
楼主的问题是插电时飞机抖动或者用T插时,未一次性插入而多次不间断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