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到底好在哪儿?

楼主(2009-08-26):
2.4g到底好在哪儿呢?
天地飞8会不会像山寨手机那样功能超全但是使用感受不好呢?请用过的人发表意见。

网友:
山寨也没什么不好的

价格便宜功能多。再说了,你飞机的时候眼睛会盯着控看吗?我刚刚买了套T8S 2.4G,虽然购买过程不太满意,但对控还是蛮满意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1890&extra=page%3D1

网友:
听说是不容易被干扰

网友A:
控首先一定要稳定,不然会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首先一定要稳定,不然会很不爽

你的意思是2.4g更稳定还是天8不够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2.4g更稳定还是天8不够稳定?
你的理解能力狠强

网友B:
我个人觉得:2. 4G相对PCM而言,优点在于抗干扰能力更强、免去换晶体的麻烦、免去抽天线的麻烦!弱点在于稳定性不如PCM!

网友:
山寨好啊!

网友C:
我很早开始用2.4G了,对这玩意我还是那个观点:
2.4G最大的好处就两点:
1、省电。用了2.4的朋友都应该能感受到,控电的使用时间大幅度延长。
2、天线短好安装,简直太舒服了。从此装机天线不再让你烦恼。

其他好处其实都是伴随着坏处的,什么不同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早开始用2.4G了,对这玩意我还是那个观点:
2.4G最大的好处就两点:
1、省电。用了2.4的朋友都应该能感受到,控电的使用时间大幅度延长。
2、天线短好安装,简直太舒服了。从此装机天线不再让你烦恼。

其他 ...

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为了省电和天线更短,这2.4g技术似乎也太没用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觉得:2. 4G相对PCM而言,优点在于抗干扰能力更强、免去换晶体的麻烦、免去抽天线的麻烦!弱点在于稳定性不如PCM!

2.4G与PCM有冲突吗?2.4G是发射模式,PCM是编码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G与PCM有冲突吗?2.4G是发射模式,PCM是编码模式。。。

您这个是钻牛角尖了。人家回答的是什么意思我想99.9999999999%模友都知道。按照您的方法我也可以给您钻个牛角尖——2.4G指的是频率,不是什么“发射模式”

网友:
2.4GHZ 是以后的主流发展趋势,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对PCM的有限制了,国内好像还没有
而且2.4GHZ在民生方面的帮助很大, 现在的无绳电话不都是2.4GHZ嘛

网友:
方便,还是因为发射机天线短。然后是接收机都很轻,不用考虑超小型接收机了。不过原厂接收机也是不便宜。

网友E:
我本人感觉的2.4G好处:

1. 不用晶体,这个是最大的好处。同频失控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用晶体的发射机/接收机,晶体插座也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因为接触不良引起的失控占很大一部分。

2. 天线短。是发射和接收的天线都短。发射天线短用起来舒服,接收天线短装起来容易。

3. 抗干扰性能强。2.4G是数码时代重新设计的数码协议,功能比以往的PCM要强。基本都带失控保护。只要质量过关,基本不可能发生因为干扰造成的抖舵。

4. 耗电少,辐射小。因为高频的传播特性,2.4G达到相同的控制距离只需要传统27/40/72MHz系统的很小一部分功率。一方面减少了发射机耗电,另一方面也减小了辐射对人体的伤害(当然有人也许认为2W以下对人体都没有伤害,但是我们总希望越小越好)。

5. 未来有增加更多功能甚至双向通讯的潜力。当然对已经买的模友这个就是废话。

我所知道的缺点:

1. 对频有可能麻烦。因为设计和制造质量的问题,某些产品好像出现需要反复对频的现象,有的对频手续复杂。

2. 国外的品牌接收机都非常昂贵。因为是新产品,跟传统PCM/PPM相比贵上50%到一倍都不奇怪。国内的产品是便宜,但是往往便宜没好货。

3. 2.4G频段干扰多。微波炉、蓝牙、WiFi、还有最可怕的保安模拟视频传输系统都是2.4G的。

4. 2.4G穿透能力弱。因为波长短,透射和绕射的能力都远远小于传统波段的信号。信号被障碍物遮挡或者吸收而造成失控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了。

5. 2.4G目前没有统一标准,各家的系统都不通用,不像以前PPM的接收机和发射机可以互换。目前除了JR/Spektrum的DSM-2有一些第三方兼容产品以外,其他的2.4G系统都只能用原厂产品。

网友:
说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本人感觉的2.4G好处:

1. 不用晶体,这个是最大的好处。同频失控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用晶体的发射机/接收机,晶体插座也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因为接触不良引起的失控占很大一部分。

2. 天线短。是发射和接 ...

多谢了,如此详尽的回复。如此说来2.4g也没有太大的优越性嘛。

网友:
tristone说的很好,所以我也就是买了pcm的10c。

2.4g就是吹乎的厉害。我看着2.4g接收机的老鼠尾巴似的天线就不舒服。
有钱的新手来说2.4的还可能有点价值。
我刚买的pcm的10C。
这样我原来的好几个ppm和pcm的接收机都能用。
最近在淘宝还买了一个120元的免晶体的接收机,很好用的,要是2.4g的接收机恐怕就要3-5百块吧。
所谓2.4最有价值的功能就是不会同频,但是我这里的模友10几个,一个也没有同频的,很开心,即使有,也可以变频啊,哈哈,个人愚见2.4g的真的没什么购买价值。

网友:
经常在家附近飞,
现在遥控玩具设备越来越多了,
害怕那天被不知道哪里来的遥控信号弄得炸鸡,
所以才换了2.4G,
不知道是不是杞人忧天。

网友:
俺想说一下,也是俺最大的疑惑。
2.4接收机天线都是90度安装。那么它的接收机在小型模型上怎么装呢?例如说微风或是翼龙。。。好像不太方便吧?
直升机到是可以克服地哈。

网友:
用过2.4g 后才发觉,就是再怎么我也不愿再用72兆的PCM。好处大家都说了,最关键一点是不怕同频放心飞。72兆的不用说同频干扰,就是不同频也有时会干扰。玩模型本来就是要玩的开心和放心。如果玩的提心吊胆怕被同频干扰还有什么意思。

网友:
关键是现在公开场地没有人来建立遥控管理机制。。鉴于现在个别人素质问题。常常有不管不顾就开机的。。被自己人打下来的飞机也很多。。

2.4G有自身的设计缺憾。但是还是属于可预见。可控制的。至少我今天车船 飞机。集体换2.4之后没有任何失控记录。但是以前用昂贵的 FM一样被人干扰过。。。

网友:
2.4G主要优点: 抗干扰, 不同频, 快速, 方便

(以上特点不包括山寨产品)

网友:
好处太多了
不说同频干扰的问题,光是接收机的小巧,就让安装在小模型上既漂亮又简单
模型匹配功能,可以确保你当前控选用的设置和你准备飞的模型是一样的,而不是手里拿着飘飘,控却设置成450
2.4g的频段,几乎完全避开了传统的中低频由电调和电机引起的电磁干扰,即使和电机靠得很近也问题不大,去拿普通pcmppm接收机靠近电机试试。。。

一旦用过2.4,是不会再回头去用72M的 - 当然大兴货不包括在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为了省电和天线更短,这2.4g技术似乎也太没用了吧

你如果像我一样装了无数架飞机的话,就会有这种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