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6x设置问题 、、、实在弄不好了、烦烦烦 特烦

楼主(2009-08-26):
我的遥控油门推到中间的时候马达才转动 应该是我调错了吧、 是因为什么呢 、
是电调问题 还是遥控问题 还有如果调油门曲线的话 怎么调啊 、
是按摇杆往上推一点然后设置一下油门曲线 摇杆调下一点 在调一下油门曲线 这样对吗、
如果不对 那应该怎么调啊?? 请前辈指点 我是菜鸟
谢谢 告诉我 怎么调油门曲线、、、

网友A:
重新设定油门行程就行了

网友A:
油门曲线我的是0 25 50 75 100

楼主:
谢谢哈 、是在控直接调 还是调一下 换一个摇杆的位置啊、、我调过后还是这样啊  是不是调电调的油门行程啊

网友B:
油門在最高位插上電源.. 在長 beep 之後回到最低位 就可以了
電調說明書有寫的

网友C:
仔细看电调的说明书
电调有个油门学习过程,
方法:
开遥控器 ,油门推最高
在接通机子电源 电调响2声,很快把油门杆 压最低 电调又响 之后就好了
断开电源,
在重新开就,就正常了

网友C:
油门曲线的设置,在固朗的网站上有 调机指南 ,按指南上逐条做,多看几遍 , 我也是看了很多遍才看明白的

网友D:
这控很好用的,就跟6EX差不了多少,我也刚搞了一套,还不错,性能也跟6EX差不多,
如果电机不动的话,好好看看油门有没有反向,电调有没有设置OK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电调问题 从新设置下油门行程就好了

网友A:
油门0 25 50 75 100

网友A:
螺距 --2 5 10

网友E(2009-09-26):
嘿嘿,我没弄明白,螺距 --2 5 10 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它的屏幕上的字是比较奇特,专家也不习惯,不过很有个性,呵呵,我也有个,感觉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