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能停充

楼主(2009-08-26):
今天碰到怪事,自己用的2S锂锰电池,原来充到4。2V会停充,今天充了好长时间充电指示灯还亮着,于是就取下对电池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其中一节电池变成4。6V了,另一节正常(用的是真正的平衡充)。赶紧把这节放电到4。0V,然后换个别的充电器接着充,结果又充到4。3V还没有停充。
       分析原因,因为换了充电器也同样会过充电,排除充电器的问题!难道电池自身问题也会造成过充吗?充电截止电压不是由充电器来进行控制的吗,和电池又有什么关系?有明白的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啦!

网友:
电池的电压,绝对是由充电器控制的。别冤枉电池,也有电池问题使充电曲线怪异的,但过电压没停充那就是问题了。

网友:
我还是觉得,可能应该在充电器上找原因

楼主:
原因找到了。由于2S电池平衡充插头中间那根线和插头之间存在0。5欧姆电阻,这样,平衡充电器实际就变成了串联充电器,所以造成一节电池过充。对接插件进行更换后故障排除。但不知道那节曾经充到4。6V的电池性能是否降低,试验后再告诉大家。感谢大家跟贴!!

楼主:
刚刚试飞了一下,这块电池曾经充到4。6V的锂锰电池,修复后充电到4。2V,飞行时间和原来正常充电时完全一样,也就是说,虽说过充了三次(三次分别充到了4.6、4.4、4.3V,明显属于过充),但是对电池目前工作性能没有产生影响。看来,锂锰电池抗过充能力确实强!另外,这电池我也经常放电到3V左右,也没有损坏,说明抗放电能力也是很不错的。锂锰电池在抗过充、过放电方面,还是远强于锂聚合物电池的。

网友A:
我的2s锂聚一直是冲到9.1v才停,正常么

网友:
UN A6吗?我也有这个问题。这充电器不怎么稳,现在不敢用了

楼主:
2s锂聚一直是冲到9.1v才停,肯定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2s锂聚一直是冲到9.1v才停,正常么

网友:
1S、2S、3S还用什么UN-A6

银子太多了,买个lipo-3s-2a 方便省事,不用适配器,才150元不到,精度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