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环奇双马达遥控船,舵面问题

楼主(2009-08-27):
环奇双马达遥控船,打算改了接收,那就变成双马达推的,但舵面的问题,应该用什么舵呢?吸水舵改水冷大家都说没必要,那应该用什么舵好呢?是自己做一个还是买个水刀好还是买个非吸水舵好,请前辈们支支招..谢谢..

网友A:
借楼主的主题用一下!
我最近也在关注玩具船的改装,我准备用一个540电机电调(大概50A)驱动2个380电机不知可否,还有2个电机的转速总会有点差别,请问要用什么办法调整!
望高手回答!

楼主:
用舵面进行调整吧..有没有前辈回答我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