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升机大浆能做旋翼机的旋翼嘛?

楼主(2009-08-27):
求教:直升机大浆能做旋翼机的旋翼嘛?

网友A:
 选面积大的 旋翼片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我沒試過用直昇機旋翼,但若旋翼機主軸的傾角夠大、應該也可以飛,只是效率應該不高,我用過的旋翼機主旋翼都是S翼型。

网友C:
伟大领袖**在<矛盾论>中教导我们
矛盾有两个方面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处理问题首先要抓住首要矛盾
感觉旋翼机主要是两个要素
一是会旋起来
二是会产生升力
凡符合此二条均可做旋翼

网友C:
连毛_主_席都屏蔽啊!

网友D(2009-10-10):
楼上的,这论坛连XX都屏蔽呢。

网友E:
一般情况下不行:
1、太重
2、太小
3、平凸翼形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