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飞刷锅盘旋

楼主(2009-08-27):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刚攒够10个积分,终于能发帖啦!!!!

想问两个很菜的问题,请不要嘲笑我,我是新手。

1.我想请问一下像Esky LAMA这种共轴JJ能不能飞刷锅盘旋啊,怎么飞?

2.适合新手的共轴双桨飞机那个比较灵活点?1)华科尔53#Q3, 2)Esky LAMA V4好点?

网友:
能飞刷锅
至于怎么飞,说不清,自己用模拟器试
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

网友A:
刷锅不过就是侧飞的圆周航线而已。四通以上的直升机基本上都能飞,LAMA也不例外。但是差别是LAMA的动力不允许做大倾角的刷锅,所以没那么好看。

网友B:
刷锅真的很难,高手说倒退航线练好了自然就能刷锅了,可是我现在还是刷不上。

感觉要对飞机有非常轻松的随意控制能力也不一定能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锅不过就是侧飞的圆周航线而已。四通以上的直升机基本上都能飞,LAMA也不例外。但是差别是LAMA的动力不允许做大倾角的刷锅,所以没那么好看。

嗯,学习了,有人能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么,我想这周就出手啦-,- 帮帮忙啊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锅真的很难,高手说倒退航线练好了自然就能刷锅了,可是我现在还是刷不上。

感觉要对飞机有非常轻松的随意控制能力也不一定能刷好!

有点道理。我现在倒退差不多了,还不能像前进那样随意。刷锅也可以,就是做动作的时候特别紧张,只能刷一两圈。

练好倒退,应该就是打破只飞前进时形成的斜盘操作习惯,让飞机的机头不指向运动方向的时候也能操纵自如。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学习了,有人能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么,我想这周就出手啦-,- 帮帮忙啊各位

LAMA就别指望灵活了吧。个人认为华的可能好一些,ESky的四合一好像问题比较大。

网友:
不知道 等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锅真的很难,高手说倒退航线练好了自然就能刷锅了,可是我现在还是刷不上。

感觉要对飞机有非常轻松的随意控制能力也不一定能刷好!

我感觉不能说能倒退就能刷锅,而且对头和对尾的刷锅都是要分别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不能说能倒退就能刷锅,而且对头和对尾的刷锅都是要分别练的

好复杂哦,还是自己试试看把
现在基本上把目光盯在esky lama V4和华科尔的5#10和lama400d,不知道那个比较容易飞一点

网友:
“刷锅”的时候,,人是不是,就站在圆中心————转圈圈!!头晕啊

网友D:
遥控模型基本功:飞手站好位置就不能移动,模型在正前方120度的范围飞行。
当然,刷锅是在前方,不是直升机围着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模型基本功:飞手站好位置就不能移动,模型在正前方120度的范围飞行。
当然,刷锅是在前方,不是直升机围着人转。

  能不能介绍下4通J刷锅怎么打舵

网友E:
建议LZ不要选择华科尔的飞机,第一厂家的配件少而且贵,华科尔的飞机价格比较高。5#10的大小和LAMA V4相当,而53#Q3还有LAMA400就很大了,刚开始玩比较危险。而且室内玩起来不方便,除非你的房子大,在室外共轴双桨的飞机又不能抗风。总结,如果楼主是新手建议购买一个二手的LAMA V3 V4,结合模拟器练习,等练好了再购买450进行室外飞行训练,最终学会刷锅。

网友F:
  这么个刷锅法啊!!!!

俺的LAMA V3 飞起来之后,,把遥控器放在一边,不用人操作,飞机就自动刷锅。。飞圈圈呢。 。

俺的 E016 总是把俺逗着转圈圈,,俺在圆中心,得不断的逆时针转!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个刷锅法啊!!!!

俺的LAMA V3 飞起来之后,,把遥控器放在一边,不用人操作,飞机就自动刷锅。。飞圈圈呢。 。

俺的 E016 总是把俺逗着转圈圈,,俺在圆中心,得不断的逆时针转!晕呢!: ...

........Orz Orz Orz Orz
我太崇拜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LZ不要选择华科尔的飞机,第一厂家的配件少而且贵,华科尔的飞机价格比较高。5#10的大小和LAMA V4相当,而53#Q3还有LAMA400就很大了,刚开始玩比较危险。而且室内玩起来不方便,除非你的房子大,在室外共轴双桨的 ...

好的,听你的,我也觉得LAMA V4好一点,应为我讨厌华科尔共轴双桨jj的假尾浆

网友:
楼主,LAMA 就不要玩什么洗碗了(正飞圆叫洗碗,倒飞圆叫刷锅),玩单桨再练吧,主要是控制好副翼与舵,飞起来也好看

网友:
右手打点机体左倾,左手拉点杆------004右手油门的左刷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