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Z MR02/IW02各部位详解及初级调试方法(转自 321go大侠)

楼主(2009-08-27):
以下内容只对新手有用,尤其是很多新手是用IW02的,虽然价格便宜很多,但车身结构跟MR02基本一样,不再累数.
模型|遥控模型|遥控车|模型论坛|航模|海模|模型店    MR02为KYOSHO出品的1/28蚊车,IW02即国内的IWAVER公司完全仿照MR02生产的国产车。
MR02的车身特点:
bbs.rcfans.com1、后驱
2、马达中置、后置
3、轴距一般为94mm或98mm
RCFans,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最好的模型网站,best 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rc hobby,szbamboo,jovi,rcbamboo,林灏,何志睿,interdog,unispeed,rc news,rcshops,rc products,China RC Model,rcfans@gmail.com,遥控车,遥控模型,rccar4、前麦式后非独立悬挂结构(类似12仔)

MR02各部位详解
模型,遥控模型,遥控迷,遥控车迷会,遥控车,车辆模型,车模,遥控飞机,遥控赛车,模型论坛,买模型,卖模型,航模,遥控直升机,静态模型,手办模型,海模,汽油船,军事模型,模型车,遥控漂移车,汽油车,平跑,越野车,buggy,truggy,IFMAR,RC,rcfans,车迷,Tamiya,Kyosho,teamxray,serpent,HPI,STS,SH,Futaba,Sanwa,南大,hongnor,hsp,himoto,cen,axial,竞速,车模比赛,模型商店,模型二手交易,车辆模型协会,rccar,rcmodel,rcplane,鸿诺,KM,F3A,遥控快艇,rc china,Miniz,电车,漂移,iwaver,HPI,蛇仔,baja,teamrcfans1、马达130马达,蚊车专用,勿使用四驱车的。主要品牌有:KY的XSPEED;ATM的STOCK、STOCK R、T2等。平时注意加润滑油保养即可,刚开始用最好磨合一下。
模型|遥控模型|遥控车|模型论坛|航模|海模|模型店2、PCB:就是通常说的电路板,这个是IW02和MR02最大的不同,去赛道的话建议换MR02的PCB。PCB可以改FET,通常把原来的3010、3004换下来,改为4562,叠多少层视马达等实际需要。MR02的转向FET也可以改(IW02没有转向FET)。RCFans,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最好的模型网站,best 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rc hobby,szbamboo,jovi,rcbamboo,林灏,何志睿,interdog,unispeed,rc news,rcshops,rc products,China RC Model,rcfans@gmail.com,遥控车,遥控模型,rccar
3、FET:场效应管,在MR02上的作用就是增大可通过电流,使车子的爆发力及极速都有提高,用一些如T2那样比较爆的马达一定要改,否则就是烧PCB。
模型|遥控模型|遥控车|模型论坛|航模|海模|模型店4、车身:一般原厂车身都可以继续用,没必要换透明的车身,因为透明的会比较软,易坏且硬度不够,影响行驶性能。
5、VR:拆开车身的上盖,会看见有一组齿轮、一个小马达,一个带碳簧的拉杆,和一个黑的东西,那个黑的就是VR,就是电位器。出现抖舵可以清洗它,用酒精喷它即可,不行的话就换一个新的,KY和ATM都有替换产品,价格不贵。焊线要记得一根单焊,另一根要把两个触点都焊上,方向无所谓。模型,遥控模型,遥控迷,遥控车迷会,遥控车,车辆模型,车模,遥控飞机,遥控赛车,模型论坛,买模型,卖模型,航模,遥控直升机,静态模型,手办模型,海模,汽油船,军事模型,模型车,遥控漂移车,汽油车,平跑,越野车,buggy,truggy,IFMAR,RC,rcfans,车迷,Tamiya,Kyosho,teamxray,serpent,HPI,STS,SH,Futaba,Sanwa,南大,hongnor,hsp,himoto,cen,axial,竞速,车模比赛,模型商店,模型二手交易,车辆模型协会,rccar,rcmodel,rcplane,鸿诺,KM,F3A,遥控快艇,rc china,Miniz,电车,漂移,iwaver,HPI,蛇仔,baja,teamrcfans
6、舵机马达原装的就可以,如果马达线不慎断了,重焊的时候要分清方向,焊错马达会向一边狂转,无法停止。
7、舵机齿轮三个小齿轮,平时要加一点润滑油,保持顺滑,脏了一定要及时清洁,否则容易影响顺畅度。万一出现扫齿,建议换上KY的替换件。
模型|遥控模型|遥控车|模型论坛|航模|海模|模型店8、舵机保护器:那个有个弹簧的东东就是了,与胎尺接触的地方会磨损,时间长了建议更换KY的OP件,否则影响转向的精度。
模型,遥控模型,遥控迷,遥控车迷会,遥控车,车辆模型,车模,遥控飞机,遥控赛车,模型论坛,买模型,卖模型,航模,遥控直升机,静态模型,手办模型,海模,汽油船,军事模型,模型车,遥控漂移车,汽油车,平跑,越野车,buggy,truggy,IFMAR,RC,rcfans,车迷,Tamiya,Kyosho,teamxray,serpent,HPI,STS,SH,Futaba,Sanwa,南大,hongnor,hsp,himoto,cen,axial,竞速,车模比赛,模型商店,模型二手交易,车辆模型协会,rccar,rcmodel,rcplane,鸿诺,KM,F3A,遥控快艇,rc china,Miniz,电车,漂移,iwaver,HPI,蛇仔,baja,teamrcfans9、胎尺:转向的拉杆,一般有-1、0、1、2度的TOE IN/OUT可以用,度数越高直线越稳定,但入弯会变钝。MR02不存在顺畅的问题,IW02有时会不顺,需要打磨一下。RCFans,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最好的模型网站,best 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rc hobby,szbamboo,jovi,rcbamboo,林灏,何志睿,interdog,unispeed,rc news,rcshops,rc products,China RC Model,rcfans@gmail.com,遥控车,遥控模型,rccar
10、胎尺上盖:这个东西最好用原装的,和胎尺配合的比较好。不建议用金属的,密封不好。
bbs.rcfans.com11、KING PIN:转向的立柱,原装如果不顺可以用田宫2000#砂纸打磨,或换OP件,KY、ATM、3R都有出品,质量都很好。遥控迷模型论坛|RCFans
12、转向杯:一般有0、1、2度CAMBER LINK可以用,KY、3R、ATM都有出品。bbs.rcfans.com
13、前限位杯:这个小东西作用很大,主要限制避震的行程,它的长短对于操控有很大影响,初级调整只要保证别太长及方向的正确(大头朝上)即可。不下场的话用原装即可。模型,遥控模型,遥控迷,遥控车迷会,遥控车,车辆模型,车模,遥控飞机,遥控赛车,模型论坛,买模型,卖模型,航模,遥控直升机,静态模型,手办模型,海模,汽油船,军事模型,模型车,遥控漂移车,汽油车,平跑,越野车,buggy,truggy,IFMAR,RC,rcfans,车迷,Tamiya,Kyosho,teamxray,serpent,HPI,STS,SH,Futaba,Sanwa,南大,hongnor,hsp,himoto,cen,axial,竞速,车模比赛,模型商店,模型二手交易,车辆模型协会,rccar,rcmodel,rcplane,鸿诺,KM,F3A,遥控快艇,rc china,Miniz,电车,漂移,iwaver,HPI,蛇仔,baja,teamrcfans RCFans,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最好的模型网站,best 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rc hobby,szbamboo,jovi,rcbamboo,林灏,何志睿,interdog,unispeed,rc news,rcshops,rc products,China RC Model,rcfans@gmail.com,遥控车,遥控模型,rccar

楼主:
25、天线:原装即可,但有时会被撞断,建议把原来焊在PCB上的天线用更长的替换下来,直接接到外边,再想办法立起来,不仅减少信号在传输时的干扰而且不会造成意外烧板子。模型,遥控模型,遥控迷,遥控车迷会,遥控车,车辆模型,车模,遥控飞机,遥控赛车,模型论坛,买模型,卖模型,航模,遥控直升机,静态模型,手办模型,海模,汽油船,军事模型,模型车,遥控漂移车,汽油车,平跑,越野车,buggy,truggy,IFMAR,RC,rcfans,车迷,Tamiya,Kyosho,teamxray,serpent,HPI,STS,SH,Futaba,Sanwa,南大,hongnor,hsp,himoto,cen,axial,竞速,车模比赛,模型商店,模型二手交易,车辆模型协会,rccar,rcmodel,rcplane,鸿诺,KM,F3A,遥控快艇,rc china,Miniz,电车,漂移,iwaver,HPI,蛇仔,baja,teamrcfans
26、马达线:这个最容易忽视,线不要太硬太粗太长,不是所有东西有此特性都好!另外安装时不要碰到车壳或车身等物。
bbs.rcfans.com27、车壳:一般公认比较好跑的壳有KY的ENZO、350Z、BENZ、NSX2003、360GTC、SC430等,IW02有BENZ、ENZO等。
RCFans,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最好的模型网站,best 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rc hobby,szbamboo,jovi,rcbamboo,林灏,何志睿,interdog,unispeed,rc news,rcshops,rc products,China RC Model,rcfans@gmail.com,遥控车,遥控模型,rccar28、控、电池:控可以先用原装控,对新手来说并不垃圾。以后可以换自己趁手的控,如3PK、M11、M8、EX1、EX10等可以用AM高频头的高级枪控。电池用友来700比较省,高级的有精英等知名品牌,视自己需要购买。
遥控迷模型论坛|RCFans29、充电器:TAOBAO上有卖很多种1小时、30分钟、甚至15分钟快充,都可以。
RCFans,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最好的模型网站,best 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rc hobby,szbamboo,jovi,rcbamboo,林灏,何志睿,interdog,unispeed,rc news,rcshops,rc products,China RC Model,rcfans@gmail.com,遥控车,遥控模型,rccar30、ADBAND:这个对新手来说实在没什么意义,它是一个MINIZ专用的高频头和PCB,相对原装电路板来说,区别为FM25MHZ发射频率;为数码舵机,精度更高;有数码调整接口,可接电脑或手持仪对PCB进行反应等参数的调整。bbs.rcfans.com
    有不对之处望大侠指正,并可以补充。希望新手也来发一些心得体会。本人也是新手,希望有更多的人共同进步。

PS:此文乃07年的问~PCB部分已不大适用~因为IW02的PCB至今已升级的非常不错了...

网友:
不错  不错  等板子来了 我把我哪 2辆 好好 改改

楼主:
转载的...很不成功...被X网站强加了很多东东...大家将就看看吧...

网友:
夏利哥辛苦暸,感謝你爲我們的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