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T头的刹车盘的作用

楼主(2009-08-27):
1、T头顶上那个圆盘是刹车盘吧??
2、刹车盘的作用是什么呢??
3、新手拆掉刹车盘做悬停练习没有问题吧??
谢谢各位LS先。
借用老羊的图片哈!版权归属老羊大大。

网友A:
老生常谈
告诉你干什么用的。
炸机的时候,桨夹扭动,如果有刹车盘,最多把桨夹的球头那弄坏,如果没有,就会把旋翼头其他地方弄坏

楼主:
非常感谢
感谢楼上LS的答复了,但是我在论坛搜索过“刹车盘”为主题的帖子,貌似只有我这个贴了,所以算不上老生常谈吧。
另外,新手不懂就该提问搞清楚哈。
谢谢了

网友B:
不懂这个刹车盘,如何刹车? 只是长的像刹车盘吧?
若按2楼的解释,因该叫桨夹保护盘更合适吧。

网友B:
没搞明白,什么原理保护桨夹的?

网友C:
飞机刚下来的时候,大桨还在转,用手指按在刹车盘上,就可以让大桨迅速停下,所以叫刹车盘。

楼主:
收到
楼上的应该是正解了,非常感谢!!
也就是说,如果只想靠收油减低炸机损失的,可以把刹车盘拆下来罗!可以减轻一些重量吧。

网友D:
拆吧
聊天下说得不对。

网友E:
有人比我先问了这个问题
哈哈 我现在也更明白了

网友(2009-10-22):
还有个很大的作用~用来提JJ很方便~哈哈

网友B:
用手按主这里可以停止旋翼转动,因该是这样用的。

网友F:
学习了。有也同意13楼的,提JJ方便。

网友G:
可以用来做倒飞熄火降落,没有刹车盘没法做

网友H:
多学一个知识!

网友I:
那个盘是让你降落后 用手去按了来停止大浆转动

网友J:
其实就是用来手动刹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