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高手进!我的控打不开了!@

楼主(2009-08-27):
我的控是JR X2610 用的不久!昨晚还能打开! 今天早上!拿来练
模拟器
的时候突然发现打不开了! 求救啊!!!!如果真的坏了! 要拿到哪里去修啊!!!寄回厂家吗! 还是怎么搞啊!!!请问各位有厂家 地址吗??? 本人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
哈哈~!一看楼上的哥们儿就是慌了,别慌。应该不是什么大事~!你把控拆开~!在开关的位置上面有个小的透明保险管,拿出来看看,是不是里面的保险丝断了,如果断了就去电子市场上买一个,3A 250V的~!保险管,换上就好了~!

网友:
那个保险管,很便宜的,但是量少的话可能不卖给你~我记得是几分钱一个~!

楼主:
谢谢楼上!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