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X6 Plus 1-6S 多功能充电器

楼主(2009-08-27):
想入手个充电器,那位用过这个充电器,说说这个充电器咋样,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价钱有点高,
扩展性不如UN-A6,
没有锂电保姆功能,
电池多的话就得慢慢守着充了,
而且接电池的时候会打火。

网友:
我在用,充123爽,18分钟,充得饱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价钱有点高,
扩展性不如UN-A6,
没有锂电保姆功能,
电池多的话就得慢慢守着充了,
而且接电池的时候会打火。

真的吗?

网友:
好用!我们这里的模友都用的这种充电器,一共7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8345
链接里面有官方的“确”“认”和解释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2009-11-29):
价格高,性能不会差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钱有点高,
扩展性不如UN-A6,
没有锂电保姆功能,
电池多的话就得慢慢守着充了,
而且接电池的时候会打火。

价格问题要看和什么比了,如果和B6比,确实是高了点,但是功能,精度,功率可以做下比较
扩展性不如UN-A6(此言更是差已,A6是LI电平衡充,主要针对的是模型LI电池.X6PLUS是多功能充,可通吃市面上可见的电池)
没有锂电保姆功能,(,MAXPRO有出锂电保姆.只是是3S的,而且是同时充的)
接电池的时候会打火,这问题确实是有,这是因为在待机状态下检测电压所致.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这款充电器的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