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安全小诀窍。

楼主(2009-08-27):
发现一个调机时候防止推油发生危险的小诀窍:交换两根电机线,这样推油只是电机反转,大桨不转。哈哈,这样可以听到电机声音了,此方法对于设置电调特别有用,好像就有人设置电调的时候油门反向出现危险的。

==========================

看来有不少人没有领会我的用意:
1、拔电机线:无法设置电调
2、油门锁定:请问您油门锁定了,怎么切换模式调节螺距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想讲什么方法?

网友:
试试用亚拓250看看会怎样!

网友:
我的办法:不接动力电,改用接收电

网友:
还不如直接断开电机的线呢

网友:
还是用标准的无动力调试吧

就是6楼的方法,单接接受电,所有舵机的动作都可以调试!

网友(2009-10-26):
还是拔掉电机线最稳当

网友A:
楼上说得对只要拔掉电机一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只要拔掉电机一根线就可以了

拔一根线电机很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只要拔掉电机一根线就可以了

别误人子弟啊

网友:
不懂,我是三根线都拔了的

网友:
楼主最后面一句话想说明什么?和前面说的很矛盾啊

网友:
安全第一.我三根都拔了

网友:
楼主讲的不错,调电调时你三根线都拔了,是无法调试电调的。两根电机线反插可以调电调又可以避免危险。不过,细心一点的模友三根线都插上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
设电调我都拆了大桨,就算转起来都不可怕

网友:
用油门保持功能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