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用手机充电器可以充电不?

楼主(2009-08-27):
本人新手,请问把3快
电池
可以分开充吗?就像手机电池一样充.

网友A:
行,见意你多买几块电池,那样充坏了,还有别的电池用,
说实在的,现在B6的充电器多少钱,你充坏一个电池就不划算

网友B:
单s充可以

网友C:
可以!~~~~~一块一块充都可以

网友D:
可以一般的手机充电器电流太小充1S要几个小时 时间太长

网友E:
可以的,不嫌麻烦、不嫌可能的短接危险、不嫌手机充电器的垃圾精度和超低电流,可以。

网友:
没时间去买,我现在用的是可调充电器,最大可到12V,但是也蛮好用的,只是不知道对电池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