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测试帮朋友改的船

楼主(2009-08-27):
  大概用了2个星期,终于把朋友的A-5改好了,今天去上海军体校测试。由于船体小,改装难度非常大。不过终于还是顺利试航了。
配置:
1.飞速达2868 KV2898
2. XX牌125A水冷无刷电变
3.桨430-435
4.电池分别使用3S2P和4S2P锂聚合物电池。
5.ETTI 功率分析器
  由于带了功率分析器,所以对不同的桨和电池进行了不同的测试。最后几次使用下来的效果最好,电机转速也明显提高,船速也提高了不少。但是可惜没有把最好的几次的录像拍下来。
测试数据如下:
1.电池:3S2P 桨:435 最大电流:82.4A 最大功率:725.1W
2.电池:3S2P 桨:432 最大电流:67.7A 最大功率:677W
3.电池:4S2P 桨:435 最大电流:90.2A 最大功率:1091.4W
4.电池:4S2P 桨:432 最大电流:79.7A 最大功率:1004.2W
5.电池:4S2P 桨:430 最大电流:74.6A 最大功率:895.2W
以上5次测试下来,最后两次的速度最快,而且电机和电变不是很热,可惜没有电池了。
一下还有图片和视频!

第一次试航!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345063&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第二次试航!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346809&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第三次试航!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346850&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A:
有个重要数据没给, 最大功率是是否速度最快?  或最快时功率多少?

网友B:
电池容量?

最后两个搭配是最好的

网友:
跑得很快阿,

挺爽的

网友C:
 我也有个这样的船想改,不知道LZ有没有改造过程图片看看啊

网友D:
好像重心有点偏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重要数据没给, 最大功率是是否速度最快?  或最快时功率多少?

因为没有测速仪,但是最快的一次的最大电流在74.6A 895.2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容量?

最后两个搭配是最好的

电池是11.1v 25C 2200毫安的.不过用这个电池再配大桨明显电池不行,油门都推不到顶,如果油门推到最大,传就停车了.一收油门又好了.后来换成14.8V电池,使用430的桨后就没有问题了,速度大概在50 .虽然不快,不过这么小的船有此速度已近达到当初朋友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这样的船想改,不知道LZ有没有改造过程图片看看啊

不好意思,在做的时候一直想拍,但是由于忙总是忘记了.所以没有照片.不过小弟都是用自家本来就用省下的配件改的,也并不是很困难,只是空间比较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重心有点偏左。

是的,由于船的空间很小,电池又很大,2组4S电池只能勉强装进去,所以就有点偏左了,不过跑起来后就好了.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给小弟回帖! 小弟已经订做了一组6S1P 的A123 打算再试试,如果在电子设备没问题的情况下(不过载,不烧)之后再确定使用什么桨,现测试下来使用直径30-32的桨效率最高,接下来就是在螺距上动脑筋了.
  大家耐心期待小弟测试视频.谢谢!

网友:
换把金属桨试试

网友E:
我的妈呀
这尾巴也太长了吧
可以吧吊架搞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妈呀
这尾巴也太长了吧
可以吧吊架搞短点

嗯!考虑中

网友:
你们是哪里人啊?
我都听不懂你们说话!
郁闷!

网友F:
我也是上海的家住浦东 你们在哪里跑船啊 我在老朱那里弄了一艘CAT 下次带我一起玩吧

网友:
好船!羡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上海的家住浦东 你们在哪里跑船啊 我在老朱那里弄了一艘CAT 下次带我一起玩吧

我们住浦西! 在虹口区的军体校里的湖玩,还有宝山罗店的美兰湖。

网友:
比我改的,只快一点。
我不知道怎没上图片,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组合舵不错,出轴不短,舵支架拉得好长啊,强度够么?哈哈,我改过环齐的

强度绝对可以砸人!

网友H:
你的新水机快好了吧,有空欢迎一起和水鸟队飞行!
请教一下:出轴这么长对性能有什么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新水机快好了吧,有空欢迎一起和水鸟队飞行!
请教一下:出轴这么长对性能有什么帮助?

好的,谢谢!你们有联系方式吗?
至于出轴长度,网上的“老法师”们给了我提点过长了,当初这么制作是担心单体船如果螺旋桨离得过近会有空泡,而且参考了一些MONO的图片。(看下面图)因为是头一次装,心里没底,理论知识也少,所以只好照搬。不过有一点的就是如果船尾过重,尾轴长的话,容易帮助尾部抬起。(力臂长嘛 )。可能我说的不是太对,还是需要多多学习。第一次尝试多多少少总要喷些“钉子”的。
最后,还是感谢评分!

网友I:
请教:能告诉测试的装置吗?通过遥控测试?还是将测试设备也装船了?谢谢
我也想测试我的O艇,目前我的O艇全油门时,能飞离水面.

网友:
O艇是今年航模展上买的

网友:
A5竟然可以改成这样,早知道我就不用把我的有刷A5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能告诉测试的装置吗?通过遥控测试?还是将测试设备也装船了?谢谢
我也想测试我的O艇,目前我的O艇全油门时,能飞离水面.

“功率分析器”是连接在电调和电池之间的,有点像电调,装在模型中的,在模型运动时记录模型电动机的各个参数并储存下来,然后通过场外的显示器(只能显示最大功率和最大电流==最大值),也可回家连接电脑看曲线,电脑上分析的比较详细。像股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