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只有UBEC才是能用的东西?

楼主(2009-08-28):
感觉电调上自带的BEC太衰了,能把手烫出泡来。
想想也是:
如果用2S lipo,那必须用LDO才能保证电池两端电压下降的时候正常工作。
要想用7805,那准备3S吧!外加一个大散热片。

我自己测试过Futaba3107舵机,启动电流大小不说,用手掰一下舵机摇臂让它使使劲,呵呵!250mA.也就是说,四只舵机一起动作,总电流估计有1A。

我是凤凰25A,拖四只9克舵机,4SLiFe。静态下就已经烫手了,就没敢拉出来溜溜。搞了个7805,静态不烫,狂摇了200下发射机摇杆,也十分的烫手,唉!

不知道大家什么看法?都是怎么用的?请讲讲

网友:
BEC通常有3A.不怕.
除非你是個舵機機器人

网友:
电调设计的要求不同吧。正常都是有3A的BEC的。。。1A是不会热的。

网友:
我是用的10A的BEC 一点都不热

我是用的10A的BEC 一点都不热    明天上图  哈

网友:
认准高效低热的 switching mode BEC.

网友:
大电流应该都是用开关电源,效率很高的

网友:
为了保证陀螺仪和接收机的效果,建议先开关后LDO,我自己diy过效果超级好

网友:
BEC效率很低的, 超过3S的锂电还是上UBEC吧。

我把凤凰60A用在4S的Lepton上也感觉吃力, 后来加装单独的UBEC, BEC发热太大, 白白浪费电能

楼主:
我所知道的电调自带BEC现状:
有1个香港不知道啥牌子电调,两只表贴78M05,PCB上没多少散热面积。
有一个凤凰25,用一只L53B表贴大功率管扩流的线性稳压,PCB上没多少散热面积。
有一个凤凰35,用两只L53B扩流,PCB上散热用的铜箔面积较大。

两个78M05,理想状态(散热良好,负载平均)下输出1A.
一只L53B,理想状态下输出1A。两个就2A。

事实上我现在觉得只有凤凰35在2S-3S锂电的时候或许真的可用,但是没有测试过。
凤凰25那个BEC,呵呵。还是给他自己那单片机用吧。就那,都已经很热了。

要不怎么这么多人说电调上稳压块最热呢,比功率管还热!唉!

网友:
我是个新手, 纸上谈兵

好盈按照官方说明, 其白金系列以及某些高指标型号的BEC是开关模式的, 是不是会好些?

CC的Phoenix的说明书上明确提到它只提供线性BEC, 如果要求高的情况应该使用外置UBEC
http://www.castlecreations.com/s ... enix_User_Guide.pdf

CC的新系列Phoenix Ice用了开关模式BEC, 看起来很不错http://www.castlecreations.com/products/phoenix_ice.html

网友:
看我的10A BEC

不多说上照片了

2路输出更加安全

2路输出更加安全

网友:
开关电源的要好很多:效率高、发热低、电流大。

网友:
上开关电源,体积也就上去了~

网友A:
11楼地上那是啥? 血迹

网友:
哈 哈 是灰尘 我的机机都很脏 不过都很健康 哈

引用 网友A:
11楼地上那是啥? 血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