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i150a难逃一劫

楼主(2009-08-28):
eeti150a+3674+4s4p a123 跑几次船不过瘾,改为8s2p a123 担心水冷不够,改为用铜管放桨后进水,试船,在岸边,脚抵船头,小油门时出水口喷出10cm ,温水,中油门,20cm 温水, 大油门30cm.冷水, 放心了。保持大油门30秒停了,打开仓盖,电线冒烟 1000元报销了,不知eeti提供售后如何  8s2p a123总电压27.1 v低于30V,

网友:
电线冒烟?你用的什么插头?

网友:
电机 kv 值是多少??  是否为2000kv 以上?

我测试过一个搭配,用8s a123 , b3660 电机,37mm的桨,工作电流己经超 130A。

网友:
請問脚抵船頭是甚么意思?

网友:
喷冷水,并不意味着 FET 管很凉快。

楼主:
是ETTI,是2000KV,抵船头是没让船跑起来,插头是园柱型,没坏,焊节点完好。靠近电机的电线冒烟,桨40mm. 大意失荆州,钳表电池被小孙开泡泡枪,没测电流,没摸电机,事后电机烫,估计电机先死而后电调

网友:
新手
没看太懂

网友:
用7S吧,我原来也打算用8S的,后来寄回去重做了。如果用飞速达的电机烧电调的可能比较大。如果是飞高的话,桨搭配好的话勉强还可以

网友:
电机和桨没搭配好,不烧才怪啊

网友:
这个不叫花钱 叫烧钱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描述不清楚 到底是 电线冒烟 还是电机冒烟  还是电调冒烟
如果是电线  那就是插头问题
在有一个 如果船高速起来以后  一般都是电机温度高  电调不会很高温度

跟经销商联系一下吧 ETTI电调可以修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ETTI,是2000KV,抵船头是没让船跑起来,插头是园柱型,没坏,焊节点完好。靠近电机的电线冒烟,桨40mm. 大意失荆州,钳表电池被小孙开泡泡枪,没测电流,没摸电机,事后电机烫,估计电机先死而后电调

这样测出的电流的方法不可取,及时器材没有损坏得出的数据也是不准确的, 建议使用功率分析器,让船跑起来,回来即可以看到你船跑起来电池实际电压 实际电流 还有电机转速了.

楼主:
花钱易,入门难

网友:
按船头?

这樣先会顶死电机然後燒电调(因其水阻大增!!!其後自己想想!)
亏一事長一智:loveliness:

网友:
可能是桨过大

网友:
看明白了,LZ在做破坏性实验

网友:
3674电机是可以應付40槳的,問題是你做了一亇致死的動作(按住船不給它航行)‧此會令安培幾何级增大,不死才怪‧
大家玩电船都知道在航行時拖了垃圾也快快把它扔掉,所以以後不要做此動作了‧

网友:
找死!

已经工作在极限电压了,还按住船不让它走。。。

这是半浸浆,当全浸浆用,死定了

网友:
脚顶船试水等于是自杀行为
船在起滑状态比未起滑状态时电机的负载要大很多
往往在起滑过程中电流会超出电机的额定最大电流,短时间电机尚可顶住,电机内部散热过程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快的
水冷系统只是外部散热,用脚顶船,电机持续大负载状态,电机内部热量根本来不及传到壳体上,估计刚烧完你的电机都能煮鸟蛋了

网友:
8S2P  A123  2000KV 配40桨 即使是滑行状态也过载了,用35的保险点

网友:
也想搭车问下配置问题。

80CM的船身,用B36 2100KV的电机, ETTI150A电调,配437,电池能上到8S 2P吗? 还是建议7S2P?

网友B:
7s2p

网友:
跟我一样我也是8S2P 烧了 还爆了

楼主:
原来如此,死因分析了,解决问题方法指明了。去闽江游泳,平潮,躺在静静水面上,一只鱼鹰飞来在我头上转了两圈,下来啄吧。。。,肚子饿了,骑上电动车,回家吃早饭。坏的寄出,这几天可以一天游三次。

网友:
宝贵经验呀!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7s2p

差100KV就降1S哦~

网友:
从安全方面考虑

网友:
mei fa kan le,kan bu xia qu le.......wo bu shuo hua ........jiu kan kan

网友:
楼主能给我看看吗,说不定能修好,我修过几个新西达和speed passion,没见过高级电调,想见识一下

网友:
我想应该是艇未起滑时的电机电流比起滑后电流大得多.起滑后电流明显减小.因为从电机运转时声音判断,艇起滑后电机声音会变得很轻快,未起时电机声音很响很粗狂.

楼主:
电调已送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已送修

看看是否烧了半数的 FET,且全集中在电源线这一侧?:loveliness:

网友(2012-10-22):
宝贵经验,学习了。

网友:
自殺行為!不要再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