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4 50SV平衡仪版飞行测试汇报!!

楼主(2009-08-28):
450平衡仪版到手好久了,飞了几十个起落后想想还是发个帖子汇报一下吧。。
之前声明我直升机只飞过lama,固定翼玩了一年,手法不咋地,勉强高空吊机(惭愧),早就想入手450,不过看两个朋友的GL450一个是每飞必炸,一个根本就珍藏了,,吓得我一直没敢出手,,,,终于听说固朗出了平衡仪版,,一咬牙入手最贵一款SV,,回家后简单安装后直接飞了好几个起落,感觉(仅代表个人意见)450太简单了,到手之后飞了近50个起落,不知道什么是炸机,在家客厅一样可以飞,,对这个防漂平衡仪性价比评个满分吧,朋友羡慕的说他的450就没飞过这么高。。也根本不敢飞这么高,,,我是直升机新手,能飞到这个程度非常满意了,,,,,
但同时也提出两个**:第一就是KDS的接受机太一般,每次开机电源要插拔好几次才能对上频,有时真担心对不上后灰突突的又把飞机装车拿回家,好在经过多次插拔电源后都能如愿;  第二个就是这六通控接了平衡仪就不能设置3D了,如果想飞3D还要升级7通以上的控或者把平衡仪关掉。。。。。。让我欣喜中有些失望。。。。。。。。希望固朗能把这两个**尽量解决
下面是我的飞行录像,到手后首飞和这次没啥区别(主要是基本功扎实,哈哈),,,再次声明不是广告,还有请固朗客服答复我上两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345894&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没有看到,视频审核中 。

网友:
不是说  这平衡仪能 飞3D  怎么还要关了?

网友A:
平衡仪好像就是直接控制斜盘舵机 平衡仪开着的时候应该不会让你翻来翻去 如果能飞3D的话这平衡仪应该是报废了     以上纯属个人猜测如有错误还请见谅 帮忙指出错误

网友:
平衡仪可飞3D。。。

开启平衡仪翻450的人飘过

楼主:
不是开关平衡仪,而是3D开关改为平衡仪的防漂移开关了,就是可以在平衡且防漂移和平衡但不防漂移之间切换。。。。。。。厂家宣传的是平衡仪倒飞也有效,只不过倒飞时不能防止飘逸,,但这个六通控根本就不能倒飞,所以倒飞时平衡仪是否有效就不得而知,,,有谁借我一个10C试试也行(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仪好像就是直接控制斜盘舵机 平衡仪开着的时候应该不会让你翻来翻去 如果能飞3D的话这平衡仪应该是报废了     以上纯属个人猜测如有错误还请见谅 帮忙指出错误

好像目前为止听说的所有平衡仪,只要斜盘通道有输入,就自动关闭。直到斜盘通道输入为0时再启动。

网友:
今天深圳办展会,刚回来,呵呵。
关于LZ 的问题:
1,遥控器可以寄回来免费升级,之前已经通告过了。(邮寄之前先和我**地址QQ:406609170)
2, 6通道的遥控器一样可以3D ,按照3D应有的设置调整就可用了。注意感度的配合。若要平衡仪介入工作,必须将平衡仪调成平衡模式。

网友:
好想买,可惜米不够!

网友:
用这个 飞着还有意思么?
和飞LAMA差不多?

网友B:
我也想入这个

请问楼主的飞机是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飞机是什么配置

KDS450SV 标配啊,固朗网站上有2650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KDS450SV 标配啊,固朗网站上有2650米

想问问LZ,KDS450SV 标配的机机锁尾巴效果如何!

网友:
可以的,我也要买一台

网友:
早知道就不那么早就买了,迟点买就不怕炸了

网友:
想知道这款平衡仪在高空状态下的防飘性能,忘用过的大大能告知

楼主:
高空就当没有吧,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空就当没有吧,哈哈

除了防飘,那高空维持平飞的平衡性能如何?

网友:
KDS 4 50SV平衡仪版飞行测试汇报!!还不够详细哦!

网友C:
用这个对技术的进步是不是有干扰
以后没平衡仪的450是不是也能很好适应过来呢?

网友D:
网上买的到吗?

网友E:
KDS 陀螺 配 什么锁尾舵机比较好 ?

网友F:
还不够详细哦! X2

网友G:
没看到飞机漂 这视频到是漂得不得了 用 KDS平衡仪 的说说

网友H:
没看出来,有没有平衡仪有什么区别。

网友I:
大哥加我QQ63587646教下我啊,我和你一样的JJ放家里好几天啦,我连油门曲线都不知道怎么设置啊

网友J:
可以飞3D 只要把现在的无防飘模式里面的油门、螺距曲线改成3D的曲线并且把此状态下的感度值调到正80-100之间就可以带着防飘功能倒飞了(个人技术原因我只是调过没试飞过) 还有平衡仪自带的陀螺仪为什么我的只在微调在—4的时候才不左右自己慢慢滑动且能锁住尾巴呢 0的时候是比较快的往一边滑动的 飞的时候也锁不住尾巴

网友(2009-10-11):
不错不错 我也想入手个平衡仪

网友K:
看到了心痒痒,
买了心后后.悔....
已经二手便宜出掉了

网友L(2009-12-07):
高空飞行没看到呀
我的机机什么时候才能飞起来呀

网友M:
我昨装好,今天试了一下感觉还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