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电直抖动来源

楼主(2009-08-28):
这里就不谈什么主轴弯曲、尾轴弯曲、双桨、皮带大齿小齿的磨损,这些都是常见的问题。想谈谈可能被忽略掉和隐蔽的故障。

这得从我入手非耐的闪客450V2说起。买了之后,由于改控没成功,没控可用。于是就放在模型店帮我装机调机,调得很稳,很好飞。等DSX7买回来之后,迫不及待地就上电调机。当时托大了一把,没有拔掉电机电源线,或是打开熄火开关。结果,拿着dsx7心里却想着原来用的6exhp,刚把油门方向,立马最大油门运转,飞机一下子左斜向上飞起,立马就闪。万幸,膝盖被扫了一下口子!!!!

废了大桨,副翼钢丝,主轴,尾轴都没有事。仔细看了看中联的各个部件和螺丝,发现一侧螺距摇臂有些松动,紧了紧螺丝,螺丝打滑而且有一定弯度。

于是拆下螺丝,应该说是拔下螺丝,换了新的,点上螺丝胶就装上了。摇臂不晃动了。

重新调机,但是一直说不清就觉得飞机怪怪的,越调越不稳。心里纳闷呀!!!!!

在油门螺距曲线不变的情况下,推油门发现飞机有些抖动。等转速上去了,就稳定,也算正常。每次起飞稳定住以后,飞机会往左飘移,有点怪,而且有个桨总是有点上下的摆动的趋势。

昨天想了一下,会不会是更换的螺丝有问题?

于是拆机,发现摇臂又有些松动晃悠,拆下螺丝发现螺丝又弯了,而且又是拔下来的!!!!

又找了一个螺丝,试了试副翼固定座安装螺距摇臂的空的螺纹,发现有些滑丝,而且空的边缘部位已经被划大了。没有办法,只好用丝锥重新攻牙修复一下,并且换了稍微长一些的螺丝。这下才算彻底解决摇臂晃动的问题。

虽然现在有些主旋翼头的材料换成了钢的,经过我这次的修机行为,我有理由相信这些旋翼头采用的材料应该是45号钢的。45号钢是市面上最常见的钢材了,有一定的韧度和硬度,只是一定的硬度。

我想说的是,考虑到安全性,厂家应该对这些旋翼头应该做个表面热处理,加强其表面硬度。这样对飞友也有一个安全交代。

网友:
LZ差点就出人命了,汉!

网友:
如果要是沾火的话!零件就会失去韧性!容易断裂!而且上火后你要是在想攻丝就不行了!要是有变形的话!你也调直不了了!

楼主:
表面热处理只是增加表面的硬度和耐磨性,没有淬火到内部,所以依然会保持原有的韧性。如果是整个淬透,嘿嘿,那就会发生像楼上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