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20总之就很烦

楼主(2009-08-28):
我的450尾巴左右摆和自旋…我打开控电源,然后接通电调电源,尾陀机推杆居中,左右两边距离相同,但推油门的快离地的时候尾部左右摆动,这时中立点没变化!又有时候左自旋,发觉尾推杆中立点往右边移动,打右边陀,右自旋,尾推杆好像不能回中位,控是天九控,已经是锁尾模式了A感度从1至100,N感度从1至100也试过都是一样,皮带也是紧的,尾轴横轴主轴皮带接杆推杆尾旋头都换过新的了,不知道520在那里可以调感度的!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高手啊…高手…教我…

网友:
难道真的和传说中的要2.4G吗???我买回来2个多月了,还没拆封过。下次找个鸡鸡测试下高速你,哈哈

网友:
应该是你的控没设置好
看下说明书

网友:
应该是你设置的问题, 你的配置和我们一样 T9+GY520 ,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520是要在2.4GHZ上用的

网友:
应该和2。4没关系吧

网友:
陀螺仪方向设定反了,或者尾桨反转了。

楼主:
陀螺仪没有反,尾桨都没有反…

网友A:
量一下大桨的桨距是不是对的,
我以前出问题的时候是大桨桨距出问题了。

网友:
今天订的520 等我装好了在上来发言

网友:
這個我都試個,方向、正反都要調,如打方向左方尾翼滑套走右,試飛還是急速轉,這樣方向正確就可能是正反問題即NOR及Rev設反了,可按到弟二項設定調整,又可到優視打GY520照著做

网友:
我的是2.4G估计上520没有问题

网友:
我这里,450 500 油600都是520陀螺,好用的很,估计你控上不对

网友:
是否插錯通道

网友:
再细致的检查一遍吧,我的500esp用的520+9254,感觉很爽

网友:
看中立点的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没设置好 520很好用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我可以用401跟楼主换5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大桨的桨距是不是对的,
我以前出问题的时候是大桨桨距出问题了。

跟桨距应该没什么关系。多半是在尾推上。顺滑吗?有虚位吗?螺丝上紧了吗?

网友B:
我用PG750就没有这个烦恼了

网友C:
你用的什么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