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和262HB 锁尾问题

楼主(2009-08-28):
最近把450机子上的
电机
和电调换成了 ake的和好盈的。尾
舵机
换了个位置。再飞起来的时候锁尾就出问题了。感度高了,机子尾巴摆的频率高,感度低了摆的频率就低。感度再低的话,就不锁尾。尾推用的是双尾推,没有卡的现象 啊。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你的陀螺仪支持数码舵机不
262是数码舵机

网友B:
KDS支持数码舵

网友C:
怀疑是电调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