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舵机有必要用那么高价的吗?

楼主(2009-08-28):
看见很多人油门舵机都用BLS,DS系列的,甚至还有有大扭矩的,有必要吗?发动机油门的响应速度能跟上吗? 据我了解舵机定位准确度在油直中尤为重要,但车用油门要求也那么高? 大家玩车一般都是直接油门拉到底的,基本所有舵机精度要求都能达到,只是一个响应速度的问题,这样来看的话只要一个速度较高的舵机就能达到要求了,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高手指正

网友A:
西装都买了还差条领带吗? 你说是吧

网友B:
说的当然不对,一看就是没玩过车的,你光记着油门了,忘记了这个舵机还担负着刹车的工作吧~~~~

油门舵机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要反应速度快,这样起步或者提速才能反应敏捷迅猛,其次要力大,这样刹车不但能刹的住,更重要的是刹的准

当然如果你只是在马路上随便跑跑就当作我没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当然不对,一看就是没玩过车的,你光记着油门了,忘记了这个舵机还担负着刹车的工作吧~~~~

油门舵机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要反应速度快,这样起步或者提速才能反应敏捷迅猛,其次要力大,这样刹车不但能刹的住,更重要的 ...

又学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当然不对,一看就是没玩过车的,你光记着油门了,忘记了这个舵机还担负着刹车的工作吧~~~~

油门舵机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要反应速度快,这样起步或者提速才能反应敏捷迅猛,其次要力大,这样刹车不但能刹的住,更重要的 ...

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的当然不对,一看就是没玩过车的,你光记着油门了,忘记了这个舵机还担负着刹车的工作吧~~~~

油门舵机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要反应速度快,这样起步或者提速才能反应敏捷迅猛,其次要力大,这样刹车不但能刹的住,更重要的 ...

没玩过车,不懂,不过从你上述语言看,恰好说明楼主是对的。

刹车并不是用油门舵机直接去刹的吧?要那么大力干什么?
按你的要求,只要是高速舵机就行。

其实高速舵机与非高速舵机能差多少?测过吗?让舵机从满行程的一侧运动到另一侧,所需要的时间差距究竟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车,不懂,不过从你上述语言看,恰好说明楼主是对的。

刹车并不是用油门舵机直接去刹的吧?要那么大力干什么?
按你的要求,只要是高速舵机就行。

其实高速舵机与非高速舵机能差多少?测过吗? ...

这人 又来磨嘴皮子了 你真的懂么?

网友:
刹车不用油门舵机刹?那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当然不对,一看就是没玩过车的,你光记着油门了,忘记了这个舵机还担负着刹车的工作吧~~~~

油门舵机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要反应速度快,这样起步或者提速才能反应敏捷迅猛,其次要力大,这样刹车不但能刹的住,更重要的 ...

恩我车确实玩的不多,但也算玩过。刹车有必要用大力舵机吗?我以前10级房车用3003能够刹的很劳,就是速度不够,个人猜想1/8油越7公斤的舵机就能刹死了吧,再刹不死就是刹车片的问题了。再大点的车比如大脚,汽油车据我所知应该是油门刹车舵机分开的。现在很多高速舵机比如0.09s/60度的,应该先试试你发动机的油门响应跟不跟的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装都买了还差条领带吗? 你说是吧

这句话说的有道理 ,只是希望腰包紧张的车友别把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

网友:
MG996R也不错!不过稍微有点抖

网友:
有没有必要主要看米.

网友:
浪費口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车确实玩的不多,但也算玩过。刹车有必要用大力舵机吗?我以前10级房车用3003能够刹的很劳,就是速度不够,个人猜想1/8油越7公斤的舵机就能刹死了吧,再刹不死就是刹车片的问题了。再大点的车比如大脚,汽油车 ...

请仔细看我的回复,刹的死和刹的准是完全2个概念,1/8的越野用3003也可以刹死,刹准就不要想了,什么叫做刹的准我简单说下,在赛道入弯前都有一个正确的刹车点,好的舵机可以每次准确快速的刹在这个点上减速入弯,差的舵机就很难做到这点,不是刹过了入不了弯就是提前了要重新催油门再刹一次入弯,或者要减速一断时间才能到入弯的速度,这种情况是相当痛苦的,另外0.08S的高速舵机在车上的应用也很普骗了,还没人去考虑发动机油门响应的速度够不够,如果你的发动机都不到500块的话那又是另外回事情,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在马路上随便跑跑就当我没说吧.

另外汽油车我也玩过7~8种了,目前还没有发现哪个原装车是单独用一个舵机去管刹车的,特例是有,BAJA的4轮液压刹车是需要一个单独的舵机的,FG的F1的液压刹车是2个舵机负责,其中一个舵机同时负责油门和后轮刹车,另外一个舵机负责前轮刹车.

网友:
没玩过车,看看。

网友:
 是奥拓车 那就用一般的舵机吧! 如果是宝马 奔驰车那就用高端舵机三  嘿嘿!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车,不懂,不过从你上述语言看,恰好说明楼主是对的。

刹车并不是用油门舵机直接去刹的吧?要那么大力干什么?
按你的要求,只要是高速舵机就行。

其实高速舵机与非高速舵机能差多少?测过吗? ...

请问:油车刹车不是靠油门舵机靠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油车刹车不是靠油门舵机靠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仔细看我的回复,刹的死和刹的准是完全2个概念,1/8的越野用3003也可以刹死,刹准就不要想了,什么叫做刹的准我简单说下,在赛道入弯前都有一个正确的刹车点,好的舵机可以每次准确快速的刹在这个点上减速入弯,差的舵 ...

顶一下,人家是好心给建议。用好舵机是有理由的,那是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