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pro的问题。

楼主(2009-08-28):
450pro的尾前传动齿轮的轴承怎么上到轴中间去啊?我买的菲耐的配件。

网友:
找两把平行的工具用力压进去!

网友:
买YT的好办,非耐难说了

网友A:
是上伞齿的两颗轴承吗?要把伞齿轴磨掉一些的,不然会很紧,上不进去。亚拓原装的也必须磨,用小锉刀打磨掉一些就好装了。非耐的伞齿我也是刚收到,还没换过,不知道精度与亚拓原装的差别大不大。

网友:
轴承和轴径是过盈配合

压进去

楼主:
菲耐的前传动伞齿型号不配啊,比亚托的大点、轴也粗点,后伞齿通用。死雀雀儿你的也是那样吗?现在把伞齿打磨了一点试试。

楼主:
亚拓原装450pro是伞齿跟亚拓的尾轴传改装件是不是一样的?我的飞机是收的二手的已经升级为轴传,淘宝上买菲耐的伞齿组件很多,店主都说没人反映装不进的,那为什么我就装不进?

根本按不进去啊

根本按不进去啊

尾前传动伞齿和后传动伞齿大小一样,但是亚拓的是前伞齿比后面的小。

尾前传动伞齿和后传动伞齿大小一样,但是亚拓的是前伞齿比后面的小。

楼主:
忘了说明了  是450se v2改的轴传

网友:
暂时还没有炸机

网友:
菲耐配件只能用于YT450PRO啊,后改的不行吧。

网友:
我从来没扫过尾后传动齿,每次都是扫尾前传动伞齿,所以也只买了菲耐的前传动齿组。
明天试试把原装的换成菲耐的,再告诉你答 案。

网友:
LZ你买错零件了,V3轴传升级零件包里的前传动齿轮和PRO得前传动齿轮大小结构都是不一样的,V3的前传动齿轮原厂编号是HS1299

楼主:
谢谢ls的,知道了,yt真是的!轴传组件还整那么多型号。。。

网友:
恭喜问题解决。我也懒得拆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上伞齿的两颗轴承吗?要把伞齿轴磨掉一些的,不然会很紧,上不进去。亚拓原装的也必须磨,用小锉刀打磨掉一些就好装了。非耐的伞齿我也是刚收到,还没换过,不知道精度与亚拓原装的差别大不大。

我买的菲耐伞齿,很轻松地就可套上两颗轴承。但是,前传动齿组全部换成菲耐的,转动就不顺畅,总会在某一处疙疙瘩瘩的,无法使用。请问您的菲耐齿组用过吗?是否好用?谢谢!

网友:
关键零件必须买原厂的。省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菲耐伞齿,很轻松地就可套上两颗轴承。但是,前传动齿组全部换成菲耐的,转动就不顺畅,总会在某一处疙疙瘩瘩的,无法使用。请问您的菲耐齿组用过吗?是否好用?谢谢!

最近运气好,一直没炸机。 所以买回来的菲耐伞齿还一直没机会用。既然你发现有这样的问题,我晚上回去就拆一次,看看有没有相同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运气好,一直没炸机。 所以买回来的菲耐伞齿还一直没机会用。既然你发现有这样的问题,我晚上回去就拆一次,看看有没有相同的情况。

等你的测试结果
不过已经有一模友说菲耐的不好用。

网友:
刚才拆机换上菲耐的伞齿试验了,确实存在greatwall2说的情况。每转一圈都有接近4分之一圈有卡住的感觉。观察了一下,齿牙看起来还是很干净整齐,没有挂齿的现象,感觉倒是跟前一级传动齿有点抵住了。问了另外一个用菲耐PRO伞齿的朋友,他的也是这样,他观察更仔细,说是伞齿偏心了。
我又试验了一下,用这一套菲耐传动齿组的组件A、B分别与亚拓原厂的组件B、A搭配使用,卡齿的感觉都有所减轻,但是不能完全消除,说明菲耐传动齿组的组件A和B都有问题。同时观察发现,菲耐传动齿组的组件A(我自己命名为组件A,就是立起来的那一件,中间有轴的),连接主轴小齿盘的那一颗齿轮,与本身的轴不是完全垂直,转起来有点上下摇晃。

网友:
最后通电试了,菲耐的尾传动齿组也能用,就是因为卡齿的原因,噪音很大了,听起来很不爽。
希望菲耐能尽快改进,也希望其他厂家能尽快推出质量更好的配件。

网友:
谢谢楼上辛苦做实验。看来副厂还得加油

网友C:
这个问题我知道,飞机飞一个起洛就对了。不信你们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知道,飞机飞一个起洛就对了。不信你们试一下!

好象这位实习版主就是卖菲耐齿组给我的商家哟,欢迎欢迎

网友:
最新实验结果,第二天早上用菲耐伞齿出去飞了4个起落,声音小多了,齿也没那么卡了,应该是磨合好的,呵呵。
然后,不小心碰到3D开关,大齿、伞齿全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