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助 关于DLG的机翼强度

楼主(2009-08-28):
关于DLG的机翼强度环氧树脂以及固化剂,大家都是用什么型号或牌子!.............我实验性的做了好几副机翼,调配时也用电子称按严格比例的强度都不理想!.........想请教知道的朋友介绍下,尤其固化剂!

网友A:
报上环氧树脂以及固化剂的名来!

网友:
是散装是,具体是什么型号不清楚!买时候老板说是做玻璃钢!.......TRB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
散装,就是大桶里面匀出来,自己用小瓶来卖

网友:
就这点问题都没人回答吗?........是什么商业机密吗?还是有什么**???论坛不就给大家交流的平台吗???............简直无语了!

网友A:
固化剂种类多!配比都不一样,(如2胺,3胺用的少,聚酰胺用的多)你不说型号,就帮不了你!树脂还有环氧树脂,不饱和树脂.环痒树脂还有E-44,E-51等等!

网友:
我只是想知道,前辈们现在正在用的环氧树脂和固化剂,成功案例!该使用什么型号的,什么类型的!我可以参照购买!

网友A:
我一般用E-44加聚酰胺(条件有限),聚酰胺固化剂加到50%,韧性和钢度恰好!

网友:
E44 有买过,但是太粘稠了!用它配套的固化剂,试做了一会,几乎是刷不开,用胶片刮很不均匀的情况小也重!

网友:
有种叫聚酰胺650 650聚酰胺树脂 这两种固化剂是和E44用的吗?
据了解E55的粘稠度底,它需要和什么样的固化剂配呢?.........谢谢!

网友B:
找范老师吧,他那里有散装的买,质量很好。
5irc或者淘宝

网友A:
我已经说了!别的我不知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