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JR高频头接口针脚定义!

楼主(2009-08-28):
想知道JR高频头接口针脚定义。

楼主:
各位知道吱一声呀~

网友A(2009-09-30):
吱吱~~~~~~~~~
幫不到你,Futaba 、Ko、 E-sky、 TDF、HSP、HL、AFM的高頻頭我都改過2.4g,
但偏偏就是沒改過JR的2.4g,幫不到你了。

网友B(2021-10-28):
只要知道从底下往上三根线不就齐吗? 最下面是 s-port, 再往上是 GND地,再接着是VCC +5伏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