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玻璃胶粘好的玻璃(如金鱼缸)如何拆解??

楼主(2009-08-28):
用玻璃胶粘好的玻璃(如金鱼缸)如何拆解???

网友:
用刀划,用火烧,用锤砸

网友:
用美工刀片或者刮胡子单片插到缝里从上划到下,越薄越好,反正我以前是这么弄的!

网友:
用汽油浸泡后试试

网友A:
墙纸刀一刀搞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墙纸刀一刀搞掂。

简单 明了,快捷,不过还是不如我老婆用锤子来的快,二下就搞定。

网友:
壁纸刀。刀片。。
只要多动脑子,有很对问题是自己所能解决的。
呵呵

网友:
热风吹再用刀,

网友:
外表刮干净,缝用剃须刀片割。

网友B:
这也要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要请教?

网友:
用理发店用的可以拆卸刀片的刮胡刀。那种东西刀片薄,有把,不但好割也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要请教?

我只会用介纸刀好烂搞,搞烂过2片半方大的5MM玻璃,间隙刀片很难插进去,5MM的玻璃架子太多了丢了可惜
用什么溶剂会好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