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XX的新控

楼主(2009-08-28):
前段时间收到华XX的两款新控~
2601升2602
2401升2402
同时2602还兼2402

楼主:
发图真累~
可能是我的网慢吧~

网友:
专看外壳,基本上看不出个什么名堂来。。。。

网友:
看到一台2801PRO

网友:
有中文显示的,吗?????不是我买不起外国货~~~~~~~~是因为我不懂英文~~~~~~~~

网友A:
请问楼主2602和2801有何本质上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2602和2801有何本质上的区别

区别大了~其实2602跟2601差不多~就是后面的开关改到屏上了~还有改手也是~
前段时间试了一下~2602既然能接收2801E的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2602和2801有何本质上的区别

2401和2601都是低端货,只适合玩华科尔自己的飞机,两个控功能都很少,也没有液晶屏。

2801出来后,尤其是PRO上市以后,华科尔的产品线出现了断带,于是对2401和2601进行改进,变成2402和2602,这两种控里面的软件是2801的阉割版。

在硬件上,互相间具有一定的兼容性。

网友:
控不能说垃圾但很一般

网友:
编码方式是不是又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