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拉烟泵是怎么拉出烟的??

楼主(2009-08-29):
拉烟泵把油抽到哪去发烟???

楼主: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用细的金属管在排气管内绕几圈,另外一端接拉烟泵把拉烟油(有的用柴油)泵入,由于排气管温度较高,拉烟油在温度的作用下由于不完全燃烧会产生很多浓烟,大概就是这样。有很多这方面的帖子你找一下。

楼主:
甲醇机可以拉烟吗?

网友:
肯定,甲醇机也可以拉烟。

网友:
甲醇机也可以,但是效果不好,而且烟泵的重量对甲醇机来说有点重了。
还是汽油机拉的比较爽。

网友A(2010-05-09):
有种演艺用的烟饼不知行不?放在一个导管内,这样就可以利用螺旋桨的风力吹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种演艺用的烟饼不知行不?放在一个导管内,这样就可以利用螺旋桨的风力吹出来?

灭蚊片? 小时候经常玩。

网友:
太脏了 玩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