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龍 戰車無法啟動

楼主(2009-08-29):
我的 恆龍 戰車 M41-A3  按搖控器的鑰匙按鈕沒反應,是那個電路板的零件掛掉?
(搖控器及戰車電池有充過電) ~
搖控器是用,充電電池,這有差嗎?
充電之後,將電池拆下,隔個幾分鐘(時間我再確定),重新接上,按鑰匙按鈕,又可以啟動...
再試沒多久,引擎聲音就當掉了之後(有時候會直接熄火),所有動作就沒有反應了~

另外一台M41-A3就完全沒有反應...

謝謝你~

网友:
你台湾来的吧?

网友:
繁体字哦

网友:
看的好累

网友:
台湾来的贵客。我玩飞机不懂。大家帮助下啊,搞好两×关系

网友:
怎么两+岸都要屏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 恆龍 戰車 M41-A3  按搖控器的鑰匙按鈕沒反應,是那個電路板的零件掛掉?
(搖控器及戰車電池有充過電) ~
搖控器是用,充電電池,這有差嗎?
充電之後,將電池拆下,隔個幾分鐘(時間我再確定),重新接上,按鑰匙按鈕,又 ...
摇控充電有接觸不良現象,看燈有没有熄掉便知,攪不好再買一輛便是

楼主:
引用~看的好累...那我改用簡體發問~

恒龙战车无法启动
我的恒龙战车M41-A3按摇控器的钥匙按钮没反应,是那个电路板的零件挂掉?
(摇控器及战车电池有充过电) ~
摇控器是用,充电电池,这有差吗?
充电之后,将电池拆下,隔个几分钟(时间我再确定),重新接上,按钥匙按钮,又可以启动...
再试没多久,引擎声音就当掉了之后(有时候会直接熄火),所有动作就没有反应了~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控充電有接觸不良現象,看燈有没有熄掉便知,攪不好再買一輛便是

摇控器没有充电插孔,那个黑色充电器,是充电池的,上面也没有指示灯可以作参考...

网友:
坦克装上电池后 打开开关 坦克的灯闪烁么?
搞不好是电路板或接收板坏掉咯
楼主看样要花钱咯.

网友:
我也是M41A3的,你金属的吗?

楼主:
我的是塑膠履帶的...
戰車的開關打開,燈是有在閃亮~
一台是,充完電池,約30分鐘,再接電上去,按鑰匙按鈕,可以啟動,但是~跑不到幾分鐘,引擎聲就當機,就沒有反應了(重新啟動或開機,都沒有反應)~

另外一台,就完全都沒有反應(晶體是從別台換過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 恆龍 戰車 M41-A3  按搖控器的鑰匙按鈕沒反應,是那個電路板的零件掛掉?
(搖控器及戰車電池有充過電) ~
搖控器是用,充電電池,這有差嗎?
充電之後,將電池拆下,隔個幾分鐘(時間我再確定),重新接上,按鑰匙按鈕,又 ...
您自己动手拆开坦克 检查一下电路连接和主版有无粘连 潮湿 遥控器天线拧下时有无压到裸露电线 最好把朋友工作正常的主板和遥控测试下就清楚了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网友:
另外一台M41-A3就完全沒有反應...

直接更换一对工作正常的晶震测试下!(车体通电要正常 前车灯要闪烁)

楼主:
昨天~更換了晶體,電池也重新充了電,按鑰匙按鈕,.竟然意外的可以啟動,想說是個假象...
隨後既開始測試,沒有在發生當機的情形,只是另外一台,動作有比較慢些~

网友:
冒烟油不要多加,油碰到电路板也会使坦克出现异常现象的,拆来坦克仔细查看线路板各个接触地方

楼主:
聽說M41-A3電裝不用改,可改11.1v 2000MAH 鋰聚電池...可連續玩1個小時,不知道是否是真的?

网友:
 电压高了小心烧啊

楼主:
引用~电压高了小心烧啊
我也是在擔心這一點...
塑膠齒輪也一定會掃齒...

网友B:
最直接办法就是换块主电路板人民币几十元钱,淘宝有得卖。

楼主(2010-02-05):
已經解決了~ 是晶體掛了,換掉就沒事了~

网友C(2012-01-26):
天啊,,这回轮到我的黑豹G了,,,好好的,突然就启动不了拉,,,,电池都刚充好的,,,怎么办啊,,,,车灯是在闪的,,,就是启动不了

网友D:
我这台坦克M41入手一周多一点。刚买回来邮到手就启动不了,也想退货,但年前不能发快递,我就自已研究,动动音箱,突然能启动了。然后扣盖又启动不了,后来摸电路板,正板摸,不停摸,能启动了,后来又启动不了,最后贴透明胶,啥时候玩啥时候能启动。

网友E:
呵呵……原来技嘉兄也玩坦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