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滑翔机尾部重量问题

楼主(2009-08-29):
新人,看了不少帖子。发现高手都非常注重尾翼重量。如果尾翼重了一点,但是把机头加长,电池和设备前移,这样好不好?我觉得这样可以在不怎么增加重量的情况下配平飞机。

我的目的是把尾翼舵机安装在尾翼安定面内部。我觉得这么干连杆的布局非常简单方便。舵机用延长线接到接收机上。布线总是比布连杆容易得多。不过这样尾部多了两个九克舵机,比尾翼本身好像还要重不少。

我自己是刚搞定一架京商一米六的电滑。V尾带副翼的,就是把舵机安在尾翼上了(无知无畏。。。)结果为了配平,把重量做超了不到20克,说明上是700克的总重。我觉得说明书给的重量肯定不是什么高性能的重量,呵呵。如果机头长一点点,我有把握把重量做到640克左右,那样估计性能就不错了。当初准备的就是1000mAh 3S1P电池,结果轻了,换了个4s1p磷酸铁锂电池总算是配平了。刚试飞完,感觉组装和调试得还可以,出手就飞得比较平正。

感觉入魔这个头开得还算行。以后要是自己动手做飞机,完全可以先把设备准备好,重心计算好,再说。

主要问题是,我还是想在尾翼上装舵机。所以请大家给点建议,这样到底好不好??会不会导致飞机动作不够敏捷?毕竟整体的惯性矩大了。大家为什么都那么看重尾翼重量?

网友:
        由于尾翼远离重心,所以所增加的每一点重量对配平都影响很大。所以一般在**时,要刻意减轻尾部的重量,以在机头少配重甚至不配重为佳。对于性能来说,不止是尾部需要注意,机翼越靠近翼尖的位置越要注意减轻重量,由于滑翔机一般翼展都比较大,在远离重心的地方保证强度的前提下减轻重量,减小你所说的惯性力矩,对性能是有很大好处的。

        至于舵机安装到尾部,这要权衡是用连杆增重多呢还是舵机增重多。对于你说的1.6米这样的小电滑,不建议将舵机安装到尾部。一来为了配平将增加额外重量,二来舵机势必部分露在机身外,产生的废阻力是毫无意义的。
仅供参考……

楼主:
:loveliness:
嗯,多谢。
我目前这个瞎鼓捣的飞机,飞着玩还行,组装上的遗憾有很多。也学到不少东西。。要不是小时候没少玩橡筋和弹射模型,肯定还要走更多的弯路。不论如何,这辈子头一次飞遥控,过瘾!遥控的飞机跟自由飞还是有太多的不一样,控制飞机的操作就跟调自由飞对舵面的改动不是很一样(随时拿副翼修正,而不是靠大上反角的安定性自己去找平)。而且今天算是圆了小时候的梦。

网友:
舵机装在尾翼内部很常见。因为这样舵机动作距离最短,虚位最小,操纵最灵敏。
不过这些飞机在设计过程中就已经考虑了重心平衡的问题(如果把舵机改放到机身中部,那么会发生机头过重的问题)。

你在没考虑这个问题上的飞机上改装,必然要在机头增加很多配重才能保持正确的重心。

网友:
舵机装尾部,不是好办法。增加的舵机延长线和一套连杆机构,总重也许比连杆本身还重。但是连杆也好,延长线也好重量是均匀分布的,并不是集中在某一点上。如果将舵机后置,势必集中了N克重量到尾部,当就机头这小段长度配重,如果配平,整体重量肯定在舵机前置总重之上。就1.6米的电滑,加上动力系统的重量,翼载荷就够大了,还要增加的重量似乎比连杆虚位带来的负面作用更大。还有一点,延长线长了,能否保证舵机的运转是正常的,延长线三根线的编排会有很大影响。就目前而言,“麻花辫子”的编法是受干扰最弱的,可以一试,但也是耗线材最多的,线材的整体重量远比连杆套件重会重很多。当否,请验证!

楼主:
很有可能。我自己是改的三色耐高温多芯线,大概是0.08平方毫米的吧!编成麻花辫子。工作上还行,不知道0.25A在线上会产生多大的电压降(所以连杆有阻力,其实电线也有损耗)。另外还特别担心震动导致引线断掉的问题,唉!

这电线还会产生其它问题。相信如果不用2.4G接收机,那长天线跟混合了地线的差不多长的舵机引线平行近距离布置,接收效果肯定超级差。

网友(2009-09-28):
无动力机,尾翼舵机大都放在机头上,而动力机,尾翼舵机大都装在垂直安定面上,考虑的主要因素就是重心。参考下成品机,特别是老外的成品机,同一机型,动力版和非动力版的最基本的区别都在于此处。

网友:
问题就在重心调节上,如果舵机放在尾部这样长长的尾部就构成很长的力臂,和机翼到头部相差很大。
如果头部重心到飞机重心,尾部重心到飞机重心之比为1:4的话,配重就要4:1。
所以尾部增加10g的重量,头部可能需要40g的配重。

本来10g加延长线能解决的问题,你要用40+10g来解决,对滑翔机的翼负荷,性能势必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