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控改2.4G天线座

楼主(2009-08-29):
用上2.4G了,顺便将原来的天线也改了。

拆开控,拆掉原来的天线座

拆开控,拆掉原来的天线座

由于SMA底座比较短,将原来的圆球切了一半刚好合适

由于SMA底座比较短,将原来的圆球切了一半刚好合适

日冠的高频头,直接将天线的馈线焊上去

日冠的高频头,直接将天线的馈线焊上去

楼主:
改天线座

改天线座

原装的2dbi天线和买的5dbi天线

原装的2dbi天线和买的5dbi天线

装好SMA底座的样子

装好SMA底座的样子

馈线直接从这里穿进控里边去,不破坏控的外观

馈线直接从这里穿进控里边去,不破坏控的外观

完成了

完成了

网友:
你那馈线能行么?

网友:
楼主劝你一句
还是用回2DB的天线吧
5DB的增益是大了
但是覆盖的角度要小很多

我们公司有做无线产品
所以对天线略有所知

网友:
全向天线在水平方向覆盖范围是360度
但是垂直极化的
增益越高波瓣越窄
意思就是和2db的比起来5db的天线在垂直面上覆盖的角度要小很多
留下更多的盲区

试想一下用5DB的天线能比2DB的天线增加几块钱成本???
楼主又见过几个遥控用5DB天线的?
如果好的话那么多高档控为何都不用5db的天线

网友:
百度找到的一些关于天线的知识,供您参考。

楼主:
感谢大家给予意见,5dbi的天线的确存在很大盲区,覆盖的角度为70度,原来的2dbi为120度,所以我现在还是用原来的天线。那根馈线是2.4G WIFI用银馈线,试过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这样很不错,比后面多条天线好看多了

网友:
我也有台T9,也在想换套2.4G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