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和接收机有可能因为高温天气而失控的吗?

楼主(2009-08-29):
我用的DX6i搭配AR6200接收机,最近两次飞飞机,地面检查的时候距离什么都正常,起飞的时候也没什么问题,但没飞多久就莫名其妙的失控,先是听到发动机油门不受控制的时大时小(此时飞机还基本能够控制),10多秒后飞机便完全不听使唤,螺旋坠落。把飞机拿回来之后检查,遥控居然又正常了,实在是想不明白。
发射机电池是新换的,接收机电池在每次起飞前都用电显测过没有问题,用遥控器的RANGE CHECK模式检查遥控距离,也能符合说明书上的要求,最后想到有没有可能是被无线电干扰,可是2.4G不是号称不容易受干扰么?而且我在起飞前坠毁后也都有检查控的各个通道,都能正常工作,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昨天偶然看到有朋友发帖子说过,控在低温天气下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于是我忽然联想到这几天天气都很热,基本上在34度以上,而我那两次炸机都是在接近中午天气最热的时候,所以想询问一下各位,遥控器或者接收机有没有可能在高温天气的情况下无法正常工作?有没有人遇到过我这样的类似情况呢?

网友A:
我曾经因为电调太热,对接收机,舵机供电不足失控过

网友:
目前没有发现相关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因为电调太热,对接收机,舵机供电不足失控过

我的电调只要一飞马上发热,2分钟后比马达还烫,有一次炸机就是原因不明。会不会也是电调问题??

网友:
有空就查查接收天线吧,是不是有断路所致。

网友:
哈哈,要是天地飞的控恐怕就要千夫所指了

网友:
人家不是说发动机油门吗??    哪来电调!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目前还在查找问题出在哪里。

楼上的朋友提醒说天线出现断路的原因,我个人觉得,如果天线出现断路应该会影响遥控距离,用RANGE CHECK模式检查遥控距离应该会有明显的距离缩短的表现,但是现在RANGE CHECK模式下检查都还正常。
不过这也可能就是失控的原因,总之明早拆开用万能表量一下看看天线是不是通的。

我的是油机, 单独供一个4.8V的电给接收机,所以不存在电调的问题。
因为油机的动力与接收机分离,万一电池供不上电而导致接收机失效,发动机是不会像电机那样停转的,这么高的速度很容易造成危险,所以我总是一再的小心又小心。。。。。每次上天之前都会用电显测过.........

网友:
RANGE CHECK目前达到多少距离?

楼主:
大约40米左右吧,步测45步左右

网友:
45步应该也就20-30米吧?普通行走一步的距离也就0.5米左右?

网友:
可能的话,检查下电池的焊点是否有脱焊的,还有电源线有没有暗伤。我很久前的4通设备就出现过电池盒电池接触不良和电源线暗伤,造成间歇失控。这类问题挺隐蔽的。

网友B:
如果周围有人飞fpv,那要小心了
至于是不是高温导致的问题,在地面开机试个10分钟20分钟就知道了

楼主:
本人自信腿不长……步测的时候玩命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周围有人飞fpv,那要小心了
至于是不是高温导致的问题,在地面开机试个10分钟20分钟就知道了

金老发话了~~明天放在太阳底下晒个10分钟看看

网友:
估计不是温度的原因,不是失控后捡回来又正常吗。

网友:
F家的2.4G接收机在温度超过50°以后会出现无响应的情况,我们有一次飞机在太阳底下摆久了,打开电源后发现接收机无反应,然后一摸接收机被晒得很烫,等凉了以后又恢复正常了

网友:
futaba 2.4g接收机高温下工作不正常是个已知的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自信腿不长……步测的时候玩命迈~~

网友:
有过相关报道!2.4G的控在温度高的情况下就会失控!我记得好像是超过40多度!所以夏天高温时用2.4G的朋友小心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提点,昨天我换了新的接收机电池,还屁颠屁颠的跑去买了个温度计,准备摆到机舱里面试试,结果今天偏偏天气凉快下来了……
只有等高温天气再仔细试验一下了,我会尽快跟进实验结果的~找到失控原因之前还真是不太敢飞这个家伙~

网友C:
因该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