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追尾问题:(任何感度下都追尾,感度越大摆动越小越快),具体详见描述。。。

楼主(2009-08-29):
飞机:450,陀螺:240,舵机:922

设备在其它飞机上没有出现过问题,也换过尾舵了还是一样,刚装的飞机,全金属。

尾巴已经调整的非常顺滑了,尾推杆是金属的,非常短,打舵推杆变形情况也比较小。

任何感度下都追尾,感度越大摆动越小越快。

请高手指点这种情况需要检查哪些地方,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
看看传动连杆是不是有间隙,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两片尾桨有点点晃动,我想办法解决一下再试试。。。

楼主:
我看了以前的飞机(迁移过来的设备),两片尾桨螺距的虚位和新飞机差不多大,也许不是虚位照成的追尾。

补充一下: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追尾现象,感度越大摆动越快越小,感度越小摆动越慢越大。发现时尾推杆变形所致。

网友:
估计是机身震动引起的,首先看看你机子加油门的时候震动大不大

网友A:
尾陀机,连杆,中立点位置。

感度越高追尾越快证明你的机在不锁尾情况下会旋转,首先检查尾陀机的陀机臂左右行程是否一致,调整尾驼机在尾管的位置(比调整拉杆方便),多试试不同的位置,看情况是否减轻。。慢慢来肯定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在0感度下都追尾,要看看感度设置是不是真的有效了
很多人把感度通道放在锁尾模式下,调到感度却是非锁尾模式的感度,或者反过来,那陀螺仪根本就看不见你的设置

楼主:
老金:本人使用gy240,没有感度线,在陀螺上调节,大概在30-90的范围,低过30的感度基本上追尾幅度超过180度了,就不好再试了,达到90的时候追尾不到10cm。

大概这个样子

楼主:
另外使用别的陀螺调节感度基本上也和gy240差不多的追尾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陀机,连杆,中立点位置。

感度越高追尾越快证明你的机在不锁尾情况下会旋转,首先检查尾陀机的陀机臂左右行程是否一致,调整尾驼机在尾管的位置(比调整拉杆方便),多试试不同的位置,看情况是否减轻。。慢慢 ...

谢谢!我今晚回家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
我自己会出现的问题是这样的。。中立点偏离位置较大,非锁尾模式下 飞机尾巴会向右旋转,这样的话 如果锁尾 一开飞机,尾巴向右旋,陀螺马上有动作改正,改正回到中立点又旋转,又改正,循环不断!这现象如果感度高的话陀螺动作快,尾巴一右一左的动作就越快。。。感度低就慢,所以我认为是中立点偏离太大所置。。。我自己就这样解决我的机机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回家再看看,不过我的确放在尾轴的中心位置和偏左点的位置了,也许是尾桨螺距偏差导致中立点不在尾轴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