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漂移?

楼主(2009-08-29):
这几天450 钟摆的时候尾巴总会飘一个角度(不止是钟摆,其他动作猛一点也会飘),小的3,40度,大的搞个180度,飞一般的航线没问题,就是太猛了的话就会甩一个角度,尾舵机是9257。老大们有没试过这种情况,有什么因素会导致这样?还有,我的401不知道是不是我调得不好,悬停的时候机头总有一点点向右摆。无论怎么调感度,急推油门尾巴会向右甩(对尾),3D时也不例外,郁闷中,

网友:
是不是你的401是假货哦?

楼主:
希望不是吧,正在检查机械部件有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不是吧,正在检查机械部件有没问题

其他我懒得说了。去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一般的陀螺仪放久了以后,特别是设置与使用两者时间差别太大的话,而且温度变化太大的话,需要重新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