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尾舵问题

楼主(2009-08-29):
昨天450刚换的大桨,今天上天飞又炸了。 看来只会在
模拟器
里增强自信的家伙到真机上还是菜鸟啊
在空中都打尾满舵了,它还是慢吞吞的转,目测三四秒才能转一圈。上天前都调好尾舵中立和尾舵行程了,左右都能刚好顶上。为什么飞起来自旋慢呢?陀螺定在锁尾上了,感度调得高了点,稍微有些抖尾。实在是想不通到底是哪里弄得不对了。
哪位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指点迷津

网友A:
慢转,正明尾桨桨距变化小,首先在地上打尾陀看尾桨桨距的变化。再就是要确定尾推行程要顺。不能有卡。如果有卡在空中是很危险的。也容易顶死烧坏尾陀机。先查尾陀机,再查尾推的机械部分。

网友B:
换高转数电机和低齿轮数主齿试试

网友C:
原帖由
小罗米欧
于 2009-8-29 20:58 发表
陀螺定在锁尾上了
,quote]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先调小一点点感度!(85%就可以了)
先不要在锁定状态下起飞!!!试试不锁定的状态下:
飞在空中的时候——测试:飞机的尾舵做‘左转’‘右转’
看是不是都能做。。。尾巴
右甩
很
容易,尾巴
左甩
看力量
的富余度是不是足够。。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位!明天修好了再试试,等解决了来写个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