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玩帆船时使都在使用什么控啊?

楼主(2009-08-29):
问一下大家,玩帆船使用什么控最好?是枪控、杆控还是还是一般飞飞机用的控!

网友:
不在控如何,而在人怎么用 还有经验。总之是控就可以

网友:
我也一直搞不明白这几个控的区别.....找高人解释一下

网友:
没见过那个用枪控跑帆船的……

楼主:
换句话说就是什么遥控器最适合玩帆船?

网友:
当然是板控,枪控怎么个玩法没研究出来.

楼主:
玩帆船的模友们,大家都在使用什么遥控器啊?想做个参考!

网友:
枪控没法用,板控应该最好用4通道的,只用1和4通道

网友:
我用的是 FUTABA 6EXHP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2009-10-15):
原来是用板控,之前还想买个枪控来玩帆船,又省了几百大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非常感谢!

谦虚使人进步

网友(2010-01-16):
四通的足够了,要用到其中的三个通道

网友:
枪控制当然能玩帆船!!!
把扳机弹簧拆了就可以!!!
当然,人会累点,手指会酸点.

网友:
我仅有DSX7,刚搞了条船,正好配套舵机都能用,准备就用这空了,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哈哈,不过不知道该如何设置控来玩帆船,哪位大侠能教一下。

网友A:
油门通道控制收索机,RUDDER控制转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通道控制收索机,RUDDER控制转向即可

前辈,是不是不用设置油门曲线就行?另外,收索机的中立点是不是就是帆全不合上的状态,然后油门杆在中间即可?谢啦

网友A:
后辈!
不用设置曲线!
你关心EXP项目即可.摇杆到顶,帆全部打开,到底,帆都收紧就OK.
另外帆对中立点要求不高,杆在中间,帆打开小于等于45度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辈!
不用设置曲线!
你关心EXP项目即可.摇杆到顶,帆全部打开,到底,帆都收紧就OK.
另外帆对中立点要求不高,杆在中间,帆打开小于等于45度就可以了.

谢啦,今天我的口粮也要到了,准备开始装船了,估计要有很多问题请教。

网友A:
我原则同意酌情收取咨询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啦,今天我的口粮也要到了,准备开始装船了,估计要有很多问题请教。

你最终还是买了ODYSSEY???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终还是买了ODYSSEY???

是啊,冲动之下就买了,哈哈,不过如果玩得爽,还想搞好点的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则同意酌情收取咨询费!

应该的应该的,上次去店里看看,觉得这比摄影更烧钱,本想戒了摄影的瘾玩模型,唉,都是火坑啊

网友:
哈哈哈哈!帆船主要是一次性投入多点,不象我以前玩的动力艇,跑7分钟就要30大洋了!

网友A:
仔细想想其实娱乐级帆船的投入也还好呀!
ODYSSEY+7通的控+电池+舵机,3000是上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想想其实娱乐级帆船的投入也还好呀!
ODYSSEY+7通的控+电池+舵机,3000是上限了吧?

空船是520+DSX7套装1640+接收电78=2238,就是工具买了一堆,哈哈,不过淘宝便宜,加起来也就200多,不过如果玩直升机就贵了,一个好点的鸡鸡就要2500多了,还是玩无动力的算了,哈哈

网友:
东西做的仔细,调整到位是关键!
节约也可以闹革命的嘛!

网友:
奥德赛有点比较缺德,就是原套件的说明书是英文的,到官网下了个中文的,却简化了图,所以要两个配合看,蛮烦的,先仔细吃透安装图再开始装,明天电池到了,先玩一下控,哈哈,买来还没动起来过,要补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雷虎的说明书一般都很缺德

网友:
幸亏自己英语还算过关,凑合一下还能大体看懂,就是专业词汇太多了,nnd

网友:
以前高中航模队玩E级船。随便拿个2通控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