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贴,自费测试的蓝箭26010今天殉职!

楼主(2009-08-29):
说不上是谁的原因,据说26010是高仿9257,但是9257本身并不支持6V供电,但是26010的说明书上有标6V的参数
上个贴说过自费的整套蓝箭舵机装在500上,一开始使用BEC 5V供电,速度慢力量不够,后来跳线到6V供电,锁尾和斜盘明显感觉速度和力量有很大的改善!
不幸的是在调试OK后,大概7-8个起落的样子,26010于今天上午在河北省体育馆院内殉职!
前一个起落还好好的,因为风很大所以有可能是工作过于频繁,或者侧风出力太大了!
我目前的水平就是悬停个几分钟,调机的时候朋友飞过2次航线.
死的很蹊跷,回头摘下来做个尸检,有意的朋友可以近期关注我的帖子

网友:
上图看看,最近对这个挺关注~

网友:
正准备换尾舵,原来也被蓝箭的吸引住了,不过看来要再看看,关注中

网友:
等尸检报告,最好带图

楼主:
 今天帮朋友的450拼尸块,没有拆,大家再等等,呵呵!

网友:
lz,我回你原来的贴了,26010我飞过450和500,锁尾都是4.8v,没问题。
说明书上也确实说了支持6v,我建议lz和厂家好好沟通一下,有问题最好发给厂家检验,也算帮助厂家发现问题改进质量。

网友:
我的也莫名其妙的挂了

网友:
楼主您好!购买BlueArrow舵机的最大保障就是有良好的售后服务保障,基于厂家对产品质量的信心,提供了长达“三年”的质保期。三包详情请访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3D1&frombbs=1

请楼主按“三包”政策要求,将舵机返厂,一定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BlueArrow的三包政策,将为您的舵机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

网友A:
楼主建议你以后购买FUTABA,JR,HITEC的 产品。
我 手上有 N个多年前购买的FUTABA的 遥控,能告诉我国内在 那里 可以修吗?
是不是 免费保修啊。
**人今后不要买国产的,都去买进口的,那这样以后最好都去国外生活啊
有 这样呵护国产品牌的 人,**的 模型时也真是 大有可为啊!!!
(国产品牌以后 肯定会越来越好,要相信国产,支持才是 硬道理)

楼主:
 这里不就是测试区么?国产的坏了不能说么?要偷偷再买一个,然后告诉大家有多么多么的好用?

我自己都买了还不支持国产?你买了没?

你手头有那么多的FUTABA你怎么不去日本生活?和这个有关系么?

舵机已经拆下来了,今天下午打算发回厂家,叫厂家做尸检报告吧,电路我懂的也不多,目前就是通电没反映,转动舵盘很顺畅,应该是电路的问题!在瞬间电压或电流超标!

如果我判断的正确的话,那就是厂家设计的余量小了,再大点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幸好我没买,我买261HB来锁尾了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寄回来的D26010我们已经收到,经过我们检查后发现,电机已经损坏,而齿轮组、电路板以及其他元器件均完好无损。我们帮您更换过电机后,下午已经寄出,快递单号是:2155043258,可以在www.cces.com.cn   查看记录。
  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舵机的信号线的插头已经由于过热而变形了,可以查看附件照片。我们认为这一定是舵机在过载超压的情况下,由于电流过大,导致电机烧毁,并殃及到插头,导致插头被烫变形。
为此我们不建议D26010使用电压超过DC6.0V,同时我们将适时推出能在7.2V电压下的锁尾舵机。
感谢您对蓝箭产品的信任,同时也对您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引用 楼主:
 这里不就是测试区么?国产的坏了不能说么?要偷偷再买一个,然后告诉大家有多么多么的好用?

我自己都买了还不支持国产?你买了没?

你手头有那么多的FUTABA你怎么不去日本生活?和这个有关系么?

舵机已经拆 ...

插头已经变形

插头已经变形

网友C:
这个图不是过热,如果不这样加工一下,接收机的插槽能好进去吗?这个得厂商自己检讨!笑场了楼上的朋友!                                                                   这个舵机和S3154是一样的症状!电机匹配或者电极导线绝缘不好,容易高温短路,建议电机上下点工夫!S3154虽然是日货,但是希望国货超过它。

网友:
用火加热的方法来插接收机,这个比较搞笑

网友:
是比较搞笑。。。插不进去也应该想办法修正顶端吧,谁插接收机屁股先进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不是过热,如果不这样加工一下,接收机的插槽能好进去吗?这个得厂商自己检讨!笑场了楼上的朋友!              :em1 ...

大哥,我实在忍不住了,
你也不先看看哪端是圆的再说。。。

网友:
依我看,那个插头是典型的过热变形

楼主:
 东西还没有收到,首先赞下服务态度
再者我来说明一下,给大家造成误会了,那个变形的痕迹是我使用热缩管包扎造成的,因为插在401的舵机口要塞进机器里比较好看,所以用热缩管包扎,可能是烤的温度过高了

网友:
 终于真相大白了。。。。

楼主:
 昨天由于单位休息,没有收到件快递公司联系我了,今天上午准备去自取,早晨起来查了下显示已经签收了!

网友:
售后服务的好坏是一个好产品的关键

网友(2010-01-07):
看来厂家的人不但要做好的产品,更重要的是搞扫盲教育!

网友:
不错的品牌,值得支持

网友:
楼主还使用6V吗

引用 楼主:
说不上是谁的原因,据说26010是高仿9257,但是9257本身并不支持6V供电,但是26010的说明书上有标6V的参数
上个贴说过自费的整套蓝箭舵机装在500上,一开始使用BEC 5V供电,速度慢力量不够,后来跳线到6V供电,锁尾和斜盘明 ...

网友D:
唉厂家真会找理由,插头被烧成这样怎么可能电线完好无损?稍微懂点的人一看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D:
不是电机质量问题就是设计问题,既然建议不超过6V安全电压,那至少要保证6.5V没事,搞设计的不会连余量的概念都不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厂家真会找理由,插头被烧成这样怎么可能电线完好无损?稍微懂点的人一看就能看出来了

你看帖子了么。插头LZ自己火机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电机质量问题就是设计问题,既然建议不超过6V安全电压,那至少要保证6.5V没事,搞设计的不会连余量的概念都不知道吧?

叫安全系数,谢谢。

网友(2010-05-11):
不论怎么说我支持国货!支持这样的服务!更期待国货精品!蓝箭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厂家真会找理由,插头被烧成这样怎么可能电线完好无损?稍微懂点的人一看就能看出来了

自作聪明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建议你以后购买FUTABA,JR,HITEC的 产品。
我 手上有 N个多年前购买的FUTABA的 遥控,能告诉我国内在 那里 可以修吗?
是不是 免费保修啊。
**人今后不要买国产的,都去买进口的,那这样以后最好都去国外生活啊 ...

HITEC还是拉倒吧    虽然有售后 但是不会给你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寄回来的D26010我们已经收到,经过我们检查后发现,电机已经损坏,而齿轮组、电路板以及其他元器件均完好无损。我们帮您更换过电机后,下午已经寄出,快递单号是:2155043258,可以在www.cces.com.c ...

白色线是信号线,不可能是电流过大造成变形的

网友: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等问题都少了后再买了。。

网友(2010-08-05):
想买个试试,不知道现在 这个产品成熟没有

网友:
我就不敢再试了,前后用了都没有2个小时就没了反应,已寄回厂家维修看来还得付修理费。

网友:
这个问题要这样看

国产售后就是做的再好。那怕你坏一个就直接给换新的,但是飞机在空中如果一个坏了,就不是一个舵机那么简单了,但是飞机的损失厂家是不给赔的,如果是直机的话,因为舵机问题炸机就太不划算了,所以我建议还是用稳定产品。不是我不爱国,实在是RMB有限,用不起国产货,如果那位大哥米比较多还是建议用国产的,毕竟是中 国人,应该支持国产,我们没米的也就只能用用FUTABA、JR一类的了,没办法啊

网友:
我现在就用的最新版的D26010 很好哦!

网友:
现在最新版的是挺不错,听说电机改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