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技术】65MG更换马达实战.

楼主(2009-08-29):
因为马达损坏而死舵等待维修的65MG.

首先把后盖4颗螺丝卸去.

准备拆下原装马达.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马达和电路板的连接图.
褐色和棕红色为马达正负两极供电线.黑色为连接马达外壳去干扰的线(部分老版本的65MG马达和其他一些型号的马达无此条线,则只需要焊接两条马达线即可)

损坏的马达(左)和准备替换上去的新马达(右)

.首先将马达两极和外壳上镀锡.

一共三条线,焊接完成(需要注意马达两极的俩条线有正负,若焊反则舵机会朝一个方向转到底,此时需要将正负极调换即可,

焊接完毕后装配好.

网友A:
这款电机我试过,转速较低,求扭力较小,上机后,舵机速度降低,扭力也小,几个回合后就会出现状况,倒是辉胜舵机电机很不错,就是长了一点,还有,电机齿轮应该是8齿,9齿,10齿轮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抖舵,舵机齿轮转动发涩,电机发热严重。

网友:
我也尝试换过    不理想   后来还是重新买了一个  保险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机我试过,转速较低,求扭力较小,上机后,舵机速度降低,扭力也小,几个回合后就会出现状况,倒是辉胜舵机电机很不错,就是长了一点,还有,电机齿轮应该是9齿,不应该是10齿,10齿轮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抖舵, ...

第一,这款马达是我们专门定做的.市场不可能有.谢谢.
第二,这款马达的齿是按照65MG原配的齿定做的.65MG原配的马达齿是8T的而不是您所说的9/10T的.谢谢.
第三,如你有更合适的马达介绍或者能推出更合适的马达一起造福大家.我们非常感谢亦期待.
再次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
我的是烧板,有板换吗?

网友A:
上来说清楚多好,省的我们质疑你们的产品!!更正一下,我不做电机,也不做舵机,只是业余的时候喜欢揣摩一下罢了,何必这样较真!!!!就目前为止,我替换到65MG上面的电机,国产1013微型电机的确没有用遇到一款满意的,就外观而言,和曾经替换过国产1013电机的一模一样,也许结论下早了点,希望你们定做的这款电机能够派上用场,造福模友!!请明示几个参数:转速;耐压值;空载电流;瞬间憋转电流;轴长;机身长度等,简单介绍一下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

你若从外观判断的话应该比较容易看出我们的马达和1013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的马达尺寸规格是1011,和65MG原配的一样.1013长度会比1011长大概2MM,(不同厂家同样编号尺寸会有细小差别,1013的马达一般机身长度在12.5-13MM).安装到65MG上的话后面会长出一截造成65MG后盖无法盖上. 我们的马达机身长度(不含轴)为11MM,宽度为10MM.轴径1MM(可以直接使用65MG马达齿,).耐压电压为5V.空载,堵载电流以及负荷曲线等我们都有,因为是参考65MG原配的马达参数来做的.你可以测下65MG原配马达的这些参数.但我们认为贴上来意义不大.这个帖子仅给想自己更换舵机马达的朋友一个参考.并非来研发一款马达.我们只想为飞友提供一款实实在在高性能的舵机马达以维拯救那些死舵的舵机. 再次感谢你的建议和意见.至于我们的马达质量怎样,我们就让用过的模友们来发表意见吧.

网友B:
直接装更换的效果和原装有没有不同吧(最好有实测最终速度和扭力)

如果好的话,不用费这么多口舌辫论,直接说哪里买,多少钱就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装更换的效果和原装有没有不同吧(最好有实测最终速度和扭力)

如果好的话,不用费这么多口舌辫论,直接说哪里买,多少钱就得了

LS的。。。。。都说了是定做的。。。。。哈哈哈哈

网友:
65MG用户的福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S的。。。。。都说了是定做的。。。。。哈哈哈哈

楼主发贴不就是为了“介绍”这个马达嘛

网友:
强顶!!!

   至少不忽悠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贴不就是为了“介绍”这个马达嘛

这个帖子主要是发一下更换马达的一些流程.马达的详细介绍帖在另外的专栏里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来说清楚多好,省的我们质疑你们的产品!!更正一下,我不做电机,也不做舵机,只是业余的时候喜欢揣摩一下罢了,何必这样较真!!!!就目前为止,我替换到65MG上面的电机,国产1013微型电机的确没有用遇到一款满 ...
你看错了吧,LZ用的是1011不是1013吧,1011比1013短那么多。

网友:
没用过65mg,不小心打开了,胡乱顶一下,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机我试过,转速较低,求扭力较小,上机后,舵机速度降低,扭力也小,几个回合后就会出现状况,倒是辉胜舵机电机很不错,就是长了一点,还有,电机齿轮应该是8齿,9齿,10齿轮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抖舵,舵机齿轮转 ...

真有趣
人家的电机还没上市你就试了?
呵呵!

网友D:
好东西啊。我的舵机有救了

网友E:
好消息,希望这个替代电机质量会很好。

网友F:
维修更换很简单的
关键是换质量好的马达。
对没到手能力的 看看是好的。也可以 学着修的

网友G:
我需要
65MG电机和电机上的齿轮
谢谢!

网友H:
支持国产货!但要强哦!

网友:
lz说话很蹭!

网友I:
吵 什么吵
才12快钱一个 买1个试试不就成了

网友J:
原帖由
夏雨
于 2009-9-13 00:46 发表
才12快钱一个 买1个试试不就成了
楼上说的对,吵啥?一个电机连运费的价都不到
,还要试??,我看商家也很诚恳啊,小心慢了就没有货啦,,我等这东西都有半年多啦,所已,一次就买了20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