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显示电压不准

楼主(2009-08-29):
今天把控开了被雷一跳,显示15V多,用万用表实际测得才12V,拿飞机测试了下似乎没功能性问题,这个有啥办法修理!

网友A:
你用锂电了吧........

原厂不建议用锂电, 用锂电坏了不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锂电了吧........

原厂不建议用锂电, 用锂电坏了不保修

没指望过保修,现在打算换个3S的123电池,电压差不多了,镍氢电池没充电器冲,一直丢那睡觉,不知道电压不准控最有肯能哪坏了,好找人修修

网友B:
控里面 是支持电压校准的 去工厂模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里面 是支持电压校准的 去工厂模式看

BATTERY
ALARM9.0V
10V+4
    15.27V

工程模式下这样的,问题是开控过个10+分钟后电压变得准点,所以单凭校准电压是没用

网友:
估计是采样电路有问题,只要你知道电压没有超就没问题了

网友:
w  我的还 到11.8了

楼主:
看来用锂电池会有RPWT哦,还是老老实实换回镍氢

网友:
电压显示不准是电压采样的问题!实际电压还是12.6V,对电子原件是没有损坏的!放心使用吧!~
不信你把同一块电池放在不同的控里,显示绝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