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450帮】今天下雨,但是我们照样飞行,在哪里飞进来看!

楼主(2009-08-29):
找了篮球馆

都没有地方了

最后想到可以去立交桥底下飞

所以找了最合适的一个桥底

还有2位今天没有到得面壁思过啊!

网友A:
最近青岛的模友不少啊。烟台的模友们也出来透透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青岛的模友不少啊。烟台的模友们也出来透透气吧

来青岛透气吧

网友:
怀念在青岛的日子啊

网友:
注意安全啊。立交桥下面。

网友:
小场地不要3个人同时飞呀,还是一个一个来飞吧,安全一点。

网友:
骚扰到乞丐了吧?

网友B:
尾推杆装成这样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推杆装成这样没问题吗?

应该怎么装?

网友:
桥底下飞不高了,会有压抑感。

网友:
场地不好

网友:
 LZ风雨无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装?

与尾管平行。可调整尾陀机的安装角度或摇臂孔的选择,就不难做到了。如果还不行,就把底下的勾锯掉,不能让那勾把推杆勾弯了.这样装的尾推,一是加大阻力影响尾陀机的动作,稍有卡,会烧尾陀机的,再就是如果你的机子尾部有高频震的话,会锁不住尾失控。

网友:
哈哈450这么大的JJ线都布不好,漏在外面可不好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