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丝拉直?

楼主(2009-08-29):
有一些直径1.2mm的钢焊丝(表面镀铜,所以黄灿灿的),因为原包装是盘状的,想将它拉直,
我自已是用通过拉嘴的方法,抽丝拉直的,但效果不理想,
问:有更好的拉直方法吗,最好装置简单,效率高!

拉丝

焊丝

焊丝

拉丝

拉丝

拉嘴(大头)

拉嘴(大头)

拉丝

拉嘴(小头)

拉嘴(小头)

拉丝

拉嘴全貌

拉嘴全貌

拉丝

用压板压住

用压板压住

拉丝

拉丝

开始拉

开始拉

楼主:
拉直后的效果,不太理想,共有200多根,要是都要再次校直,那就麻烦了.

拉丝

拉丝

网友:
放车床里调一下就是笔直的了

楼主:
如何调法,难道是指用强力拉直法吗?

网友A:
卡盘夹个歪的管子(内空大于丝直径)低速,用手往外拉就可以了,拉的越慢越直

网友:
应该先拉直再剪断

楼主:
可是,已经剪断了

网友:
参考钢筋调直机的原理,很好做的,你这个是气保焊丝,导电嘴一个不行,试试夹在卡盘上转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盘夹个歪的管子(内空大于丝直径)低速,用手往外拉就可以了,拉的越慢越直

是不是利用歪管子的偏心效应,加上车床转动时甩动,将丝拉直
这样理解不知对否,如果行,就去试试

网友:
快去试试吧,错不了 记得上报告

网友:
你这是CO2气体保护焊焊丝,在未剪断前用下面的调直切断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调直范围∮1.0mm~∮5.5mm,切断范围20mm~2000mm.(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我把商标隐去了)

网友:
感觉比较难。。。估计要用LS矫直机才行,用拉丝嘴的话要达到笔直,起码要啦细到1.0一下才行,但是人工拉这么细部实际,况且又短。。。感觉基本没救了,待高人出现啊。。。

楼主:
只有ZC7854726兄的方案可以操作,宝莲灯的方案投入太大,没米呀.

网友:
两头拉紧,其中一头最好有弹簧拉。然后用火烧一下。可以吗?

网友:
如果拉200根还是用手拉,
如果要拉20000根可以考虑下面先夹紧后移动的结构,

供参考,很多细节没完善.

网友:
事实上这几天应朋友要求也在搞拉丝的东西,去年给他搞过1台了,效果很好,现在又叫我搞.

网友:
顺便做下广告,以上机机(校直+切断)不伤丝表面,可以用做装饰材料,有别于离心
.

网友:
没错这是这是信心的¤心直牌¤直线机CO2气体保护焊焊丝,在未剪断前用下面的调直切断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调直范围∮1.0mm~∮5.5mm,切断范围20mm~2000mm.机机,499元,你没有看错,499元!惊爆超低价。只要一个电话您就可以这台机机,前10位打进电话的还加送有一些直径1.2mm的钢焊丝200根,(有它¤心直牌¤更自信)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快点来抢购吧

网友B:
没剪断拉方便点

网友C:
现在后悔也晚了,哭

网友C:
奇人兄最有幽默感,淡水烟火兄最热肠

网友:
不是准备用来焊的吧,要哪么直干吗

网友C:
是用来焊的,当氩弧焊用

网友D:
找一个老和尚叫他用敲木鱼的榔头慢慢的敲吧。不过不要忘记要给他工资的,否则他也不会给你好好敲吧。

网友E:
用几个轴承,把钢丝先按你的要求弯,在直回来。
换句话说,在变形的过程中,将弯曲度固定成一定的值,再经过一定的角度,将其变直。
铁丝肯定是可以的,你的是钢丝,不知道怎样。
简单的办法就是木板上钉三个粗钉子,让钢丝从三个钉子上绕过,换入弯、出弯的角度,总有一个角度会让你拉出来是直的。
罗里罗嗦,不知道说明白没有。。。

网友F:
应该还是好拉的,一头用台钳固定,另一头下垂,穿过中心有空的重物,另一头用个什么东西卡住,上下砸动几次重物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要是不怕直徑小了,可直接固定,拉長一點就直了.

网友H:
参考钢筋的拉直方法做一个小拉直机模型吧!
不行的话把这些焊接成长的,再拉直,再剪断

网友I:
不怕退火或者表面变色的话最简单就是通电拉直,1.2mm估计10A左右的电流就够了。
以前试过0.6mm的钢丝拉直,效果还不错。

网友J:
要是没断开的话,一头弄在树上,一头用车拉,拉几下就很直了。我们这里用钢筋都是这样zuode